先学汇编再学‘C’

楼主(2008-05-18):
引用 网友A:
AVR 单片机  ←返回版面
222楼: 21IC这里的绝大部份喜欢灌水,用C与C++的大虾,
接触单片机领域是比较早的,早就已经登堂入室了。

老鸟们都知道国内早期的计算机本科是如何教学的,是先学汇编再学‘C’的,汇编中有很多的基本算法。其中的重点就是汇编程式的设计:定点,浮点,三角函数,指数,对数,平方根,代码转换,线性表的分类,查表技术等。这些都是必备的基本功。

============== 梦幻中的 分界线  =================

不好意思,偶做了十多年软件,先学basic!  用basic完成 高精度定点,浮点,三角函数,指数,对数,平方根,代码转换,线性表的分类,查表技术等
====== 嗯,精度有多高呢?  限于当时的 内存,仅做到了几万位。
包括上个世纪偶实现的计算 pi 3.14

生产效率,生产力!!!!!

老bs的 宇宙飞船,让我们退回 汇编时代???????
让我们 每年 仅能 生产几个馒头,萝卜???

不要否认c对于生产力的推动!
不要否认ADS,windows的盗版!
更不要否认价格的不合理,垄断!!

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推动,国内确实不足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!!

感谢 zlg等人的努力,让我们有了 xx k 的原厂免费版本!!!!!!!

网友A:
楼主不厚道,没登全!原文如下,任凭评论!

引用 网友A:
AVR 单片机  ←返回版面
222楼: 21IC这里的绝大部份喜欢灌水,用C与C++的大虾,
接触单片机领域是比较早的,早就已经登堂入室了。

老鸟们都知道国内早期的计算机本科是如何教学的,是先学汇编再学‘C’的,汇编中有很多的基本算法。其中的重点就是汇编程式的设计:定点,浮点,三角函数,指数,对数,平方根,代码转换,线性表的分类,查表技术等。这些都是必备的基本功。

再看看现代的速成实用型教学,教的是啥样的人材,一上来,第一年先入为主的用C,编什么的10000行代码,学的全是基于别人早已做好了的库函数的调用,非常的有革命性。对比之后不难看出老鸟跟菜鸟之间基础的巨大差别,能自由高飞的永远只有早期的老鸟们。菜鸟们就只有惊叹的份了!

俺在此说大胆一句,中国在末来5年将出现技术断层。

网友B:
飞船的贴子对于楼主这种没有受过正规计算机教育的大虾

的确是很大的打击!呵呵!

楼主:
? 当年,计算机系科协培训部长

...

回飞船:
数学,计算方法,不需要汇编和c ===== 爱因斯坦就不懂c语言吧,大概。

必备的基本功,LabView好像也能做。

====不一定要所有基本功都掌握才能上班。
========你掌握的基本功,基本都是几十年用一次吧?那样,不如精通几样,其他的找另外精通的。

呵呵。

网友C:
数据结构、算法、数值计算

这些和用什么语言有关系吗?

网友D:
至少要认真的玩过一种汇编

我当初就是从PDP-11/34汇编入手的,然后是x86,再是MCS-51。然而自从学了C/C++后就不再去详细的了解汇编了,ARM指令只是看了一遍,而AVR则是在用C做了一个项目后再回过头来看了一遍它的指令。

关于汇遍一般只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一下,关键是要知道一些普遍性的东西。

网友E:
严重同意LS观点:至少要认真的玩过一种汇编

只有彻底理解机器思维的方式,你才可以用机器思维的方式去写出最适合机器用的程序

否则,就算你学的再好、再快,也只是一个机器世界的“外国人”

网友F:
无聊

无聊

网友G:
要两手抓

首先你必须懂汇编,能够用汇编编程。
C语言是趋势,如果不学习不使用,就会落后于时代,中国的历史表明“落后就要挨打”。
在实际应用中汇编还是非常重要的,尤其在对于速度和时间要求严格,还是汇编好,我在应用中,先用C写,然后调试时查看汇编的代码,检查其效率,如果不行,就用汇编写嵌入到C中去。

注:有时发现C的效率实在不敢恭维!

网友H:
够用就好

网友I:
回飞船

牛! 飞船的速度的确是够快的! 不学汇编直接进行单片机程序设计! I 服了你了

网友J:
我的观点:精通C熟悉汇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