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液晶偏压比的问题

楼主(2008-05-19):
需要定制一款黑白液晶,46个点,
但驱动芯片的偏压比是1/2的不是通常的1/3.这样对液晶有没有特殊要求。显示的效果能保证吗?

网友A:
说清楚就行

其实静态驱动显示效果最好

楼主:
多谢LS

静态显示要的口线太多,增加成本呀

楼主:
多谢LS

因为成本上的考虑,我们希望尽量用目前的1/2偏压比的LCD drive

网友B:
屏最好和它对应……

网友C:
同意楼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