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?请赐教!不胜感激!

楼主(2008-05-19):
    我手头有一个打磨掉型号的单片机,是28脚SOP封装的,和STC12C5408的管脚基本相同。3脚是复位端,4脚是RXT,5脚是TXT,14脚是END,28脚是VDD,但肯定不是STC12C系列的单片机。特请教高手,请赐教这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啊?如能回复,非常感谢啊!

楼主:
补充一下

       6、7脚是晶振。电源电压是3.3V。

网友A:
能否把错别字都改一改?

RXT、TXT、END是什么?

网友B:
楼主为什么确定他不是STC12系列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