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那位大侠能说说中断扫描键盘和主程序扫描键盘的优缺点

楼主(2008-05-2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有经验的一般不在中断中扫键盘

网友B:
不会吧...我喜欢在中断中扫描键盘、去抖啊

如果有数码管,也一并放入。开个几ms的定时器,中断就去扫描键盘、数码管,还可以做个系统时间节拍。
然后就可以不用去管它们了。主程序可以安心的干自己的活。需要读取按键情况时,直接读键值就行了。

网友C:
同意00

我也喜欢在中断里做

网友D:
是的,有经验的一般都在中断中扫键盘

但一定要在中断外处理键盘事件

网友E:
也赞成5楼

楼主:
我开始的程序没有在中断里面处理

我考试的程序没有在中断里面处理,发现在读写片内EEPROM的时候(由于等带CPU)有点闪烁的感觉,我就觉得是不是我那里搞错了,但是整体的效果又可以用,只是在读写EEPROM有点不通!后来想想是不是键盘扫描的次数太多了浪费了时间
对了各位位了,我现在又来改变思维,呵呵!今天有点进步!

网友F:
定时中断里面计数,置一个键盘处理的事件标志

定时中断里面计数,到时间置一个键盘处理的事件标志,

有标志,主循环就做键盘扫描,作完毕,事件标志归0,再次启动计数

网友G:
处理好了,放哪都一样

网友A:
是中断中扫键不好

这样会对其它中断产生影响,增加其它中断响应时间,特别是不能中断嵌套的MCU。
我是从不在中断中扫键。

网友F:
关键是消抖,不能傻等

关键是消抖,不能傻等。
键盘扫描,没几条指令.

网友H:
我也一直很烦主程序里不停的循环,感觉那样很烦!

以前写汇编时,主程序的最后一条是SJMP $ (没记错吧?哈)
其它统统想法用中断,调好了再也不用管了!

网友H:
所以还是用RTOS的好,延时不用傻等!

刚刚的一个小小项目的小小功能,仅仅为了练一练,样机我用了RTX-51,后来考虑到成本,没办法,改为Tiny。

以后争取全用OS,uC/OS-II最好了

网友H:
还有啊,键盘可以不用传统的“扫”的办法

以前用的了,近来很少用,记得不太清了:
以8bits端口的4×4为例,可以先向端口写0xF0,读一下;
再写0x0F,再读一下;

根据两次读的结果,就可以判断是哪个键了!

还有一种三键的键盘,就是每个键有三个触点,读一次就可以直接判断是哪个键,可构成按键的总个数符合数学上的“组合”公式。

上述两种方法都容易实现,且结构上比扫描要清晰的多!

或者更另类的方法是用一个AD口,就可以搞出很多个了,带AD的现在已经不稀罕了,最节省端口了!见过西门子VDO的汽车音响就是这么干的!

楼主:
我发现这个键盘是3个独立键盘有24按键

网友F:
不用OS,,延时不傻等,也不是很麻烦。

不用OS,延时不傻等,也不是很麻烦。

网友I:
最好的方式, 当然是中断中扫, 主循环中处理

网友A:
看来我有点寡不敌众

不过我还是**我的观点

网友J:
应该在中断里面扫描会比较好

只是具体的处理应该搬到外面来做.

网友K:
又是这种问题 ......

网友L:
我最喜欢在程序里放按键扫描

其实我敢肯定你们也一定是把扫描放在程序里

网友A:
很多MCU都不能(直接)中断嵌套

如果在中断中做扫描键盘和其它太多的事情,肯定影响其它中断的响应时间,而人对键盘反应其实很迟钝,反应在几十MS以上,放在主循环是不会有任何问题。

针对具体应用,某些情况是主程序初始化后就是不停的进入IDLE状态,所有工作都是在定时中断是完成的,这种情况也可以改成在主循环中完成完全相等的工作。

楼主:
若做的事情太多了呢?若键盘数量比较多,并且要读写EEPROM

网友M:
主要区别

若主程序中某项任务耗时比较长,中断中扫描不会丢失按键信息。

网友F:
支持一下ayb_ice

支持一下ayb_ice。

网友F:
支持一下ayb_ice

“若键盘数量比较多,并且要读写EEPROM”

若键盘数量比较多,就更加应该放到主循环当中做,老占着中断不放,不是好事。

读EEPROM,一般不怎么耗时,
写EEPROM,采取中断方式,不能傻等。

一句话,程序当中,不要为一件事长时间傻等。

网友F:
不会为一件事长时间傻等,是OS的一个巨大的优点

不会为一件事长时间傻等,是OS的一个巨大的优点

网友A:
谢谢

终于有人支持了

网友N:
就这种帖子大家顶得最来劲了

网友F:
通用的,都能插的上嘴

通用的,都能插的上嘴

楼主:
ls怎么来中断的方式来写EEPROM我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F:
写eep本身,就几条指令

写eep本身,就几条指令,不怎么耗时,
但是为了确信写完成,启动下一次写,需要等待可能若干ms。

对于确信写完成,简单的就是延时查询傻等,这样就比较耗时。

如果是芯片内部的eep,写完成,会有中断发生,置启动写标志,
主循环里,检测到标志,启动下一次写。

或者在主循环里查询,写完成中断标标志,启动下一次写

对于外部的eep,启用定时器延时,时间到设置一个写标志,
主循环里,检测到标志,启动下一次写。

这样处理的话,就不会有傻等的情况发生

网友O:
支持一下ayb_ice

我喜欢放在主程序扫键盘,其它任务都用中断,置标志位,主程序处理,这样假设所有任务都发生主程序处理时间也不会太长(不到100ms,对我做过的来说),而人对键盘的反应比较迟钝

网友F:
和twz8858877思路完全一样

和twz8858877思路完全一样。

而且,
在一个循环的,所有任务都发生的可能性,一般情况下非常小.

网友A:
随便说说

即可所有任务同时发生也可以面对,因为不是所有任务必须及时处理,可以先处理最紧急的任务。

网友:
感觉定时器里处理比较踏实

网友C:
去看看hotpower的零耗时键盘处理吧

放定时中断里绝对是很好的方法

网友P:
俺也做过主程序扫描键盘的~~~不过是中断也同时扫描

因为有个程序每31.25us中断一次,每次最少18us,平均25uS,最大30uS~~~

还要跑很多程序,特别还要检测频率,动态测试IO的好坏,芯片是否被振落,LED刷新等~~~

网友A:
主程序一样可以零耗时啊。

楼主:
ayb_ice具体说说让我们也感受下O耗时

网友F:
hotpower的0耗时,没看过

hotpower的0耗时,没看过。
不知道是个啥概念。

但估计十之**是在消抖延时上做**,消抖延时在定时器里定时,完成后再进行键盘值的确定,除此外,想不出,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接见时间。

如果是这种思路的话,主程序执行键盘扫描,一样可以0耗时.

网友Q:
最经典的是俺那个KEY模块

完全封装,做成标准库。
外部只提供和硬件有关的扫描标志数组。
可每个KEY单独识别PUSH、DOWN、DOUBLECLICK、LONGCLICK,强大啊。

网友B:
如果中断没有什么特殊要求,我肯定是放定时器中断里

这样可以保证扫描的周期性,尤其是对数码管。

如果放在主程序中,很难保证其周期性,处理事务是还要瞻前顾后,有点麻烦。

放在定时器中断中,很容易做到扫描的周期性,同时也很容易实现所长所说的“PUSH、DOWN、DOUBLECLICK、LONGCLICK”,
以及自动连击等。甚至还可以用一个队列保存按键,这样在主程序任务时间长时,按键也能很好的响应。
如果扫描放在主程序中,做这些就有难度了。

网友F:
所长,技痒难忍啊

所长技痒难忍啊。

实现每个KEY单独识别PUSH、DOWN、DOUBLECLICK、LONGCLICK,
工作量很大啊。

网友R:
我和00一样的习惯

当然,这和最早的电路是使用键盘扫描IO和LED复用有关。

我是一直使用键盘0耗时,这和我笨有关,我最早的时候,对着书本就是没学会写去抖程序。

其实,0耗时是检测keydown事件,然后把去抖放在检测keyup事件,如此而已。没什么神秘

扫描程序和键盘处理程序分开,那扫描放中断还是放主程序的问题就基本可以终结。

网友S:
一直在主程序里扫描键盘

    去抖也很方便的
    任何按键都有三个动作,即三个属性:按下、按住、弹起
    按下和弹起是瞬间的,按住可以任意时长...

网友F:
为每个键,设置一个队列

为每个键,设置一个队列,记录每个键的动作,和持续的时间,
对队列进行分析,
各种键的状态,应该在主程序里面实现PUSH、DOWN、DOUBLECLICK、LONGCLICK,
问题不大吧?

网友T:
呵呵,一般我都会单独给键盘和显示单独配一个大脑——MCU

网友M:
21ic应该提供投票箱

网友B:
呵呵,发一段我在EDN 51板上做的键盘扫描的代码

具有按键按下、按住、弹起等功能。在这个代码的基础上,再增加几条语句,就可以实现长按、按键连发等功能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定时器0中断处理。
入口参数:约5ms中断一次。
返    回:无。
备    注:无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Isr(void) interrupt 1
{
 uint8 temp;

#ifndef LCD
 static uint8 LedDigit=0;
#endif

 TH0=(65536-Fclk/1000/12*5+22)/256;     //定时器0重装
 TL0=(65536-Fclk/1000/12*5+22)%256;

 SystemTick++;

#ifndef LCD  //没有定义LCD,则使用数码管显示
 switch(LedDigit)
 {
  case 0:
   LED_3=1;
   LED_SEG=Table[LedBuffer][0]];
   LED_0=0;
   LedDigit=1;
  break;
  case 1:
   LED_0=1;
   LED_SEG=Table[LedBuffer][1]];
   LED_1=0;
   LedDigit=2;
  break;
  case 2:
   LED_1=1;
   LED_SEG=Table[LedBuffer][2]];
   LED_2=0;
   LedDigit=3;
  break;
  case 3:
   LED_2=1;
   LED_SEG=Table[LedBuffer][3]];
   LED_3=0;
   LedDigit=0;
  break;
  default:
   LedDigit=0;
  break;
 }
#endif

 if(!KeyCanChange)return;     //如果正在处理按键,则不再扫描键盘

 //开始键盘扫描
 //保存按键状态到当前按键情况
 //KeyCurrent总共有8个bit
 //当某个开关按下时,对应的bit为1

 P2_4=0; //扫描第一列
 temp=~KeyIO;
 P2_4=1;
 temp&=0x0F;
 P2_5=0; //扫描第二列
 KeyCurrent=~KeyIO;
 P2_5=1;

 KeyCurrent<<=4;
 KeyCurrent|=temp;

 if(KeyCurrent!=KeyOld)  //说明按键情况发生了改变
  {
   KeyNoChangedTime=0;       //键盘按下时间为0
   KeyOld=KeyCurrent;        //保存当前按键情况
   return;
  }
 else
  {
   KeyNoChangedTime++;         //按下时间累计
   if(KeyNoChangedTime>=1)     //如果按下时间足够
    {
     KeyNoChangedTime=1;
     KeyPress=KeyOld;      //保存按键
     KeyDown|=(~KeyLast)&(KeyPress); //求出新按下的键
     KeyUp|=KeyLast&(~KeyPress);     //求出新释放的键
     KeyLast=KeyPress;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当前按键情况
     if(KeyDown)BeepOn(); //按键按下,蜂鸣器响
     else if(KeyUp)BeepOff();
    }
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网友A:
所谓的0耗时

其实都是在消抖上做**,不要在那里死等,可以间隔调用扫键程序,利用间隔来完成延时,加上们简单的状态机就搞定了,很容易实现短按,长按,连按,组组合等功能。。。

楼主:
谢谢!让我有进步了

网友F:
主程序扫描,定时器延时消抖

void ScanKey()
{
unsigned char tempKeyValue ;

if(keyScanState == 0)//预先扫描键盘
{
if(RA0 == 0 || RA1 == 0)
keyScanState = 1;//启动消抖延时
}
else if(keyScanState == 2)//延时完毕,确认扫描键盘
{
 tempKeyValue = 0;
 TRISA2 = 0;
 TRISA3 = 1;
 RA2 = 0;
 asm("nop"); asm("nop"); asm("nop");

if(RA0 == 0)  tempKeyValue = 4;
else if(RA1 == 0) {tempKeyValue = 1; }
else ;

TRISA2 = 1;
TRISA3 = 0;
RA3 = 0;
asm("nop"); asm("nop"); asm("nop");

if(RA0 == 0) tempKeyValue = 3;
else if(RA1 == 0) {tempKeyValue = 2; }
else ;

if(tempKeyValue != 0)//扫描到键盘值,存到缓冲队列
{
if(keyDataLen < MAN_KEYBUF_LEN)
{
keyBuf[keyBufHead] = tempKeyValue;
keyDataLen++;
if(keyBufHead == MAN_KEYBUF_LEN-1)
keyBufHead = 0;
else
keyBufHead++;
}
}

TRISA2 = 0;
TRISA3 = 0;
RA2 = 0;
RA3 = 0;
keyScanState = 0;//恢复预先扫描状态
}
else
;
}

void interrupt ISR(void)
{
if(T0IE && T0IF) {//判TMR0 中断,8m

if(keyScanState == 1)
{
if(KeyDelayTime < 4)
KeyDelayTime++;
else
{
keyScanState = 2;
KeyDelayTime = 0;
}
}

TMR0 = 5;
T0IF = 0;}
}

如果检测键弹起事件,存入缓冲队列,实现长击,连击,也非难事

网友U:
建议

这个问题建议大家,到书店看看这本书《松翰SN8P2700系列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技术》

网友V:
以前也在中断中做过,但现在全部在主程序中扫描,也挺好

网友W:
我从来不放中断

按键处理在300毫秒内处理完就可以,有必要放中断吗?
还有如果下降沿触发进入中断,硬件电路也要处理。
一般可以不放中断处理的程序,就不放中断。

网友X:
支持主程序扫描

我也不赞成放在中断,按键的响应速度要求不高,即使DELAY个几十MS也没有问题,在主程序里做扫描,定时中断只是作为启动扫描的钥匙,扫描不存在等待延时,同样也是零耗时

网友Y:
张教主blog上的关于键盘的程序,也许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

//一个单片机系统的设计经常会用到多种不同目的和用图的定时,例如系统需要输出
//一个指示“心跳正常”的秒闪信号,间隔0.5s;按键检测时临时需要约20ms的消抖;
//蜂鸣器需要发声延时;用户菜单选择时可能需要对应的发光管或LCD点阵(字段)
//闪烁;通讯时需要设定应答超时判别,等等。是不是要抱怨一个单片机上的若干个
//定时器不够用了?其实,用一个定时器资源就可以搞定所有的这一切定时要求。

//1)首先,选定一个你喜欢的定时器,按所需应用的定时精度要求设定其定时中断频
//率。一般人机界面的定时精度为ms级就足够了,所以可以设定定时中断时间间隔为
//1ms,5ms或10ms;例如我的选择: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TPM2 overflow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
// Interrupt at every 1ms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interrupt 14 TPM2_Overflow_ISR(void)
{
    TPM2SC_TOF = 0;     //reset interrupt flag
    msTimeoutCount++;     //1ms increment
}

//变量msTimeoutCount是一个16位word型的静态变量,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简单地对它
//递增,无需考虑溢出。如果你的中断时间间隔为Nms,则在中断中对其递增的方法为
//“msTimeoutCount += N”。它在程序模块的前面被声明,为了提高中断服务程序的效
//率,其被定位在直接寻址区: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Following data are declared in the direct addressing area
// for fast access (address < 0x100)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#pragma DATA_SEG SHORT MY_ZEROPAGE //direct addressing data segment
volatile word msTimeoutCount;

//然后写一段独立的定时判别函数。这个函数有两个入口参数:特定定时实例的一个
//定时变量指针和所需的定时时间长度。若定时时间长度为0,则定时过程被复位,实
//际上是当前的定时计数器值(msTimeoutCount)被复制到定时实例的一个定时变量
//中。返回值为0则表明定时时间未到,0xff则为一次定时时间到并自动开始下一次的
//定时过程。具体代码如下: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Check for timeout occurance
// Input *timer - pointer of timer counter
// timeOutVal - timeout value, 0=forced timer update
// Return 0 - no timeout yet
// 0xff - timeout occured and timer updated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byte TimeOutChk(word *timer, word timeOutVal)
{
    word shadow, diff;

    TPM2SC_TOIE = 0; //针对8位机必须禁止定时中断,16位机以上则无需如此
    shadow = msTimeoutCount; //将当前时间计数值复制一份以作后需
    TPM2SC_TOIE = 1; //对应上面的中断禁止,现在开放中断

    if (timeOutVal==0)
    {    //复位定时过程
        *timer = shadow;
        return(0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diff = shadow - *timer; //计算定时时间间隔
        if (diff>=timeOutVal)
        {     //定时时间到
            *timer += timeOutVal; //更新定时变量,开始下一次定时过程
            return(0xff);// 返回时间到标志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return(0); //定时时间未到
        }
    }
}

//剩下的就看具体应用的需要而开辟特定的定时实例了。每一个实例必须有一个word
//型的变量作为定时跟踪变量。

//例如产生500ms的定时(msCount变量在模块前面已经定义):

void main(void)
{

    ...

    TimeOutChk(&msCount, 0); //复位初始化定时实例

    ...

    while(1)
    {

        Clock();

        KeyScan();

        ...

    }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Keep the system clock running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Clock(void)
{
    if (TimeOutChk(&msCount, 500)==0)
        return; //wait for 0.5 second time out

    runFlag.halfSec = !runFlag.halfSec;
    dispCodeBuff[2] ^= 0x80;
    dispCodeBuff[3] ^= 0x80;

    if (runFlag.halfSec)
    {
        return;
    }

    second++;
    if (second==30)
    {     //sync soft clock with RTC value
        RTC_Read();
    }
    if (second>59)
    {
        second = 0;
        minute++;
        if (minute>5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minute = 0;
            hour++;
            if (hour>23)
                hour = 0;
        }
    }

    runFlag.clkDisp = 1;
}

//按键扫描时的消抖延时实现, keyDebounce在模块前面为局部静态变量定义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Scaning key input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KeyScan(void)
{
    byte keyInput;

    keyInput = (PTFD^0xff) & 0b00011111;

    switch (keyState)
    {
        case 0: //idle
            if (keyInput)
            {     //possible key input detected
                runFlag.keyCon = 0; //continuous key strike not allowed by default
                TimeOutChk(&keyDebounce, 0); //reset debounce timer
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: //down debouncing
            if (TimeOutChk(&keyDebounce, 50))
            {     //50ms debounce timeout
                if (keyInpu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KeyFifoAdd(keyInput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OutChk(&keyDebounce, 0); //!复位定时准备实现按键持续按下时的连续激发功能
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2; //key is holding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0; //debounce check failed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: //hold
            if (keyInput==0)
            {     //possible key release detected
                TimeOutChk(&keyDebounce, 0);
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4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runFlag.keyCon)
                {     //continuous key strike allowed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imeOutChk(&keyDebounce, 500))
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//持续按下时间达0.5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FifoAdd(keyInpu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OutChk(&keyDebounce, 0); //准备后续每隔0.1s激发一个按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3; //invoke key continuous strike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3: //continuous strike
            if (keyInput==0)
            {     //possible key release detected
                TimeOutChk(&keyDebounce, 0);
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4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TimeOutChk(&keyDebounce, 100))
                {     //每隔0.1s激发一个按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KeyFifoAdd(keyInput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OutChk(&keyDebounce, 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4: //up debouncing
            if (TimeOutChk(&keyDebounce, 50))
            {     //50ms debounce timeout
                if (keyInpu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2; //key is still holding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 = 0; //confirm released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keyState = 0;
    }
}

//所以理论上只要你有足够多的内存作为定时跟踪变量,你就可以实现任意多个定时
//实例,无论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。当然上面的定时程序有一个局限,就是一次最大
//的定时时间为65535ms。如果要实现更长时间的定时,可以用一个实例产生1s
//(或更长)的定时基准,然后参照函数TimeOutChk另外写一个例如TimeOutChkSec,
//按1s的分辨率最多实现65535s的定时。

//采用状态机实现按键检测是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。同时在单片机设计中实现多任务
//的并发和协调,状态机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对于按键处理,部分代码如下:
#define KEY_FIFO_LEN 4
byte keyFifo[KEY_FIFO_LEN], keyPut, keyGet;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Add a key into FIFO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KeyFifoAdd(byte code)

    keyFifo[keyPut++] = code;
    keyPut &= (KEY_FIFO_LEN-1);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Fetch a key from FIFO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byte KeyFifoGet(void)

    byte tmp;
    tmp = keyFifo[keyGet++];
    keyGet &= (KEY_FIFO_LEN-1);
    return(tmp);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Do key function for primary task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KeyFuncMain(void)

    byte keyCode;
    if (keyPut==keyGet)
        return;
    keyCode = KeyFifoGet();
    switch (keyCode)
    {
        case KEY_CH1_CTL:
            RELAY1_CTL = !RELAY1_CTL;
            if (RELAY1_CTL)
                dispCodeBuff[4] |= 0x10;
            else dispCodeBuff[4] &= (0x10^0xff);
                SetBeep(200)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KEY_CH2_CTL:
            RELAY2_CTL = !RELAY2_CTL;
            if (RELAY2_CTL)
                dispCodeBuff[4] |= 0x08;
            else dispCodeBuff[4] &= (0x08^0xff);
                SetBeep(200)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KEY_SET:
            SetBeep(50);
            TimeOutChk(&menuTimeout, 0);
            menuId = 0;
            MainTaskEntry = SetupEnable;
            MenuTaskEntry = ClockSetup;
            dispCodeBuff[4] = 0x01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return;
    }
}

网友Z:
一直在主程序中扫描,

以后尝试在中断中扫描

网友AA:
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

脱离需求环境讨论解决方案是没有意义的!

网友AB:
一般不要在中断里扫描

在中断函数中不要太多的执行代码

网友AC:
我喜欢在主程序里扫!

要是放在中断里扫的话,万一不停的按着按键不就狂进中断了吗,那主程序就没法正常运行了啊!就死了!
不知大侠们怎么处理的!?

网友AD:
关键是怎么设消抖动

关键是怎么设消抖动  关键是怎么设消抖动  关键是怎么设消抖动

网友:
64楼的方法肯定不对

键盘都能把程序整死太危险了

网友AC:
66楼有什么高见啊?说来听听啊!

网友P:
俺喜欢"扫而不描"~~~

网友AE:
提请各位注意这个消抖10mS、20mS只是个约数

我没什么经验,不过干了20几年。我从来不在中断中干这些没有即时响应要求、没有流量的事情。可以分析各位的系统中按键操作占系统工作多少时间,扫描按键中断又占了系统多少时间?如果领导要求你每天、每小时、每分钟报到,想一下你的心情、怎么工作。

网友AF:
你的中断是不是太多了,用不完啊.

网友A:
看来不在中断中扫键的也很多

网友:
to 64楼:

键盘不是中断,而是定时器中断中扫描键盘
我是这样做的
定时器中检测到有键盘按下置一标志,再次检测到可以认为它就是真的按下了,如果很重要的功能键不妨就对扫描计数,达到一定的次数后才认为真的有效,每次扫描键盘所占的时间微不足道,几个us,几ms一次。至于那键功能的处理根据具体情况处理,如果可能涉及到耗时的计算就把键的功能放到主循环里,一般都可以及时处理的,哪怕使用者用手掌乱拍键盘也不会死机

网友AC:
To 5880527

我明白了。其实如果主程序不是很大的话,键盘扫描放主程序里和用定时器感觉没什么不同的!

网友AG:
我一般在中断中做尽量少的事情

中断里做的事情越多哦,全局变量冲突就越多
只有需要极其及其实时性要求的任务才放进去做。

网友AG:
在主程序中周期性调用

一个弱实时,一个强实时而已。
不应有太大争论。
只是把扫键放到主程序后,优先级降低,允许其他更需要实时的任务执行而已。

网友AH:
楼盖的真快

网友A:
现在看来在主循环扫键的不占下风

网友AI:
我作了几个都是用扫描的

中断的话就要多了一个SM口拉!检测到中断之后也要扫一下,看是哪个按键,呵呵,跟高手的意见不同,等着被人泼水

网友AI:
我做了几个都是用扫描的

用中断的话又要多一个单片机引脚,而且中断之后也一样要扫描,呵呵,跟楼下的高手意见不同,等着泼水

网友AJ:
参与一下

我认为像数码管记数显示等,应该在定时器中段中处理比较好,可以不用在主函数中不停的扫描。

像扫描键盘,特别是矩阵键盘的检测,我认为不应在中断中处理,应该独立写成一个函数,然后在主函数中不停的调用,满足条件(按下键)的话就执行处理键。

理由,你用一个中断,相应的就少了一个中断可用;就算在主函数中不停的调用,没有键按下时,才几个指令,占用不了多少CPU的时间,而且在中断中,处理的时间不能超过定时的时间;中断中消抖也不方便。

有人说,在中断中设置标志位,这样的话跟在主函数中不停的判断也就没有多大的区别了。

这个是我写的,请指教
void trach(void)//键盘检测函数
{
     if(temp!=0xf0)            //有按键(先扫描第一行,主函数中有移位
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一行的)
            delay();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
 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  if(temp!=0xf0)         //重新检测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=P3;          //确实有按键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temp)      //处理键,当然,硬件不同,方法是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e:num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e:num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e:num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e:num=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d:num=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d:num=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d:num=6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d:num=7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b:num=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b:num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b:num=1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b:num=1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7:num=1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7:num=1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7:num=1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7:num=1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delay(void)//延迟6ms,消抖
{
    uchar i,j;
    for(i=6;i>0;i--)
        for(j=100;j>0;j--);
}

网友AK:
我个人觉得这得看程序的具体设计功能

如果主循环的最长周期可以控制在一次按键扫描的循环时间内,则可放在主程序中做,否则放在中断中,并存储好按键值,以作处理。按键如果放在中断中扫描,程序段必须尽量的短,以减少中断时间,有时候,中断时间长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,非常容易使程序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。

网友AL:
Re

我觉得中断里做没什么问题.

一个好的逻辑结构,有确定性.相对多一点开销是值得的.这时调试什么都会方便点.

网友:
83楼的那程序放哪里扫描都不是很好

网友D:
唉,误导新人啊...

根本就没入门,还敢充专家说什么“没有多大的区别”...

网友:
这么长一个延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计算出来的

一字我会写,二也会写,可这个万字你想累死我呀

网友AF:
中断里扫不好

一般扫键会占用几十条指令的时间,而中断的时间是很宝贵的.
扫键的时间要求不会很严格.
可以在中断里置允许扫键的标志位,主程序里根据这个标志位扫键.

网友AE:
PC方案可以参考:

网友AM:
喜欢在中断中扫描

我的按键扫描比较简单.但思路很清晰;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-

    key.H (V1.0)

-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
 * Copyright (c) 2006,
 * All rights reserved
 *
 * 文件名称: key.h
 * 文件标识:
 * 摘     要:
 *
 * 当前版本: V1.0             * 取代版本:
 * 作     者: wsl         * 修     改:
 * 版本信息: 2006-12-16         * 修改信息:
 */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#ifndef    _key_H_
#define    _key_H_

/*定义键值*/
typedef enum {
    K_Set  = 0x00,
    K_Right,
    K_Up,
    K_Enter
};

// 公用函数
extern void KeyPad(void);

#endif

//******************end of file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-

    key.C (V1.00)

-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
 * Copyright (c) 2006,wsl
 * All rights reserved
 *
 * 文件名称: key.C
 * 功能描述:
 * 其它说明:
 *
 * 当前版本: V1.0                * 取代版本:
 * 作     者: wsl             * 修     改:
 * 版本信息: 2006-12-16         * 修改信息: :
 *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"Port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message.h"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定义键盘扫描程序返回数据类型
typedef struct{
    unsigned char FunctionValue;    // 存放最后扫描到的功能键键值
    unsigned char FunctionCnt;        // 统计功能键的个数
}keyret;

// 按键年龄上限
#define KEYAGE            (2)            // 2~10都可以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私有函数
static void KeyPadScan(keyret *pKey)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存放上次功能键和引导档的键值

static unsigned char FunctionKeyBuffer;
static unsigned char KeyAge;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年龄计数器
static bit bKeyES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释放标志: 为 0 时已释放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-
 * 函数名称: KeyPad()
 * 参    数:
 * 返    回:
 * 函数功能: 按键处理
 *
 * 说     明:
 *
 * 当前版本: V1.0                * 取代版本:
 * 作     者: wsl             * 修     改:
 * 版本信息: 2006-12-16         * 修改信息:
-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KeyPad(void)
{
    keyret keytemp = {0xff, 0xff};    // 按键无效值
    KeyPadScan(&keytemp);            // 扫描按键
    // 若无功能键按下或多于一个功能键按下,程序将作按键无效处理
    if ( (0xff == keytemp.FunctionCnt) || (keytemp.FunctionCnt > 0x01) )
    {
        FunctionKeyBuffer = 0;        // 上次功能键缓冲区清"0"
        KeyAg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年龄计数器清"0"
        bKeyESC = 0;                // 清按键释放标志
        return;
    }

    // 若是上次按键末释放则返回
    if (bKeyESC)
        return;

    // 若本次功能键/引导键不同,则用本次键值更新上次键值
    if ( FunctionKeyBuffer != keytemp.FunctionValue )
    {
        FunctionKeyBuffer = keytemp.FunctionValue;
        KeyAg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年龄计数器清"0"
    }

    KeyAge++;    // 按键年龄加1

    if ( KeyAge == KEYAGE )
    {    // 确定按键按下
        KeyAg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置位按键年龄计数器
        bKeyESC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置位bKeyESC标志,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msg_send_msg(MSG_KEY, FunctionKeyBuffer);    // 发送按键消息及键值
 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-
 * 函数名称: KeyPadScan()
 * 参    数:
 * 返    回:
 * 函数功能: 按键扫描
 *
 * 说     明: 扫描引导键/功能键键值及个数
 *
 * 当前版本: V1.0                * 取代版本:
 * 作     者: wsl             * 修     改:
 * 版本信息: 2006-12-16         * 修改信息:
-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KeyPadScan(keyret *pKey)
{
    RL0 = 1;
    RC0 = 1;
    if (!RL0)
    {
        pKey->FunctionCnt++;
        pKey->FunctionValue = K_Set;
    }

    if (!RC0)
    {
        pKey->FunctionCnt++;
        pKey->FunctionValue = K_Right;
    }

    RL0 = 1;
    RC0 = 0;
    if (!RL0)
    {
        pKey->FunctionCnt++;
        pKey->FunctionValue = K_Up;
    }

    RL0 = 0;
    RC0 = 1;
    if (!RC0)
    {
        pKey->FunctionCnt++;
        pKey->FunctionValue = K_Enter;
    }

    RL0 = 1;
    RC0 = 1;
}

网友AN:
说说.

一般的消费品产品,主程序中死延时10MS也没有什么大不了,很多项目也是这样做的....

复杂点的,..加中断....

数码管在中断中扫...方便...

楼主:
数码管要看什么接法吧

有些数码管可以只要刷新下就好有些接法好象必须不停的刷新,因为在显示LED的时候影响了它

网友AO(2011-12-19):
中断及时,主程序不及时 。

网友AO:
中断相当于宏观并行操作,能打断主程序先处理键盘;而且主程序在忙时,扫描不了键盘,某些处理会产生按键不灵,迟钝或者丢失的情况 。

网友AP:
:(,还没有做过项目呀!

网友AQ:
必需看情况决定吧。这个又没前提条件。
我是尽量放在主程序,实在不行就放中断。
不过放主程序应该就来得及,按键是一百毫秒的事情,连个按键都响应不了的主程序就太悲催了。

网友AR(2015-06-23):
这两种分别对CPU有何影响?以及各自的响应速度?

网友AS:
引用 网友F:
定时中断里面计数,到时间置一个键盘处理的事件标志,有标志,主循环就做键盘扫描,作完毕,事件标志归0, ...

这个方法不错的。思路清晰可用。感谢

网友AT(2016-02-25):
引用 网友AQ:
必需看情况决定吧。这个又没前提条件。
我是尽量放在主程序,实在不行就放中断。
不过放主程序应该就来得及 ...

我就是把扫描键盘程序放在主函数中,因为LCD显示的东西多,所以按键非常不灵敏,需要在主程序中多次调用键盘扫描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