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302与LCD之间如何数据传输,函数调用?

楼主(2008-05-20):
我的LCD经过我的一番努力终于能调出显示啦!可是我的DS1302和LCD之间的数据传输,函数调用却出了问题!我现在就不懂LCD怎样才能读出DS1302的时钟数据?我的LCD是用并口的!请高手出招!!!!!!

网友A:
re

7个数据都读出来了,先看RAM中对否,对了
就查表送数据显示啊

网友B:
DS1302与LCD之间能直接传递数据?

网友C:
lcd是自己调的?

网友D:
哈哈~~~刚好EDN的51实验板上有个DS1302,这两天刚好写了测试程

你这几天留意下我的blog吧,我会将整个测试程序发在我的BLOG上。
有LCD1602、DS18B20、DS1302、240x、UART、KEY、ADC0832等等驱动~~~~

网友E:
国人做假冒伪劣产品的本事在全世界是屈指可数的

网友F:
DS1302驱动程序->接口数据->数据转换为字符串->调用LCD驱动程序显示

简单的LCD驱动程序:
一般包含:
  MoveTo(x,y)移动到指定位置
  DisplayStr(char *str)在当前位置显示字符串
  DisplayStr内部又调用更低层的DisplayChar( char c );

 DisplayChar( char c )实现又需要字模数据:一个2维数组Font[windth][height]。Font[windth]中每BIT代表一个象素点,一个字节代表8个点,12点宽度的话,高字节的高4位无效,一般=0。
  程序中依靠宽度、高度写进LCD中象素位置,

  完成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支招啦!

我把我的程序给大家看看,看我错到哪儿啦?谢谢啦!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#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int
#define nop()  _nop_()
#define DATA_PORT P0

void WriteCom(uint8_t CMD);
void WriteDat(uint8_t DAT);
void Delay(uint16_t ms);
uint8_t CheckBusy(void);
void Draw_Pic(uint8_t x, uint8_t y, char *Draw);
void Picture_Set_XY(uint8_t x, uint8_t y);
void Char_Set_XY(uint8_t x, uint8_t y, uint8_t *p);
void Lcd_Init(void);
void Set_Draw(void);

sbit RS = P2^0;
sbit RW = P2^1;
sbit EN = P2^2;
sbit sclk = P1^5;
sbit io = P1^6;
sbit reset = P1^7;

code uint8_t PIC1[64][16]={
/*--  --*/
/*--  宽度x高度=128x64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8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...
};
code uint8_t PIC2[64][16]={
/*--  --*/
/*--  宽度x高度=128x64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4,0x2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C,0xE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3F,0xE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1F,0x76,0xC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...
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SP = 0X60;
 Delay(10);
 Lcd_Init();
 //Char_Set_XY(2,1,"初始化成功");
   Char_Set_XY(2,1);
   WriteDat("初始化成功");
     Delay(1000);
Lcd_Init();
     Delay(1000);
     Delay(1000);
 while(1)
 {

  //Char_Set_XY(0,0,"温度值:");

 // Char_Set_XY(0,1,"湿度值:");
  //Char_Set_XY(0,2,"日期:2008/6/10");
  // Char_Set_XY(3,3,"14点15分");
  Delay(1000);
  Delay(1000);
  Delay(1000);
  Delay(1000);
  Delay(1000);
  Set_Draw();
  Draw_Pic(0,0,*PIC1);
  Delay(1000);
  Draw_Pic(0,0,*PIC2);
  Delay(1000);
  //Delay(1000);
  //Delay(1000);
  Lcd_Init();
  //Char_Set_XY(2,2,"欢迎使用");
  //for(;);

 }
}
/*****************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Init(void)
{
 uint8_t cmd;
  cmd=0x30;   //功能设置 8位数据,基本指令
 WriteCom(cmd);  //写指令
 cmd=0x0C;   //显示状态 ON,游标OFF,反白OFF
 WriteCom(cmd);  //写指令
 cmd=0x01;   //清除显示
 WriteCom(cmd);  //写指令
 cmd=0x02;   //地址归位
 WriteCom(cmd);  //写指令
 cmd=0x80;   //设置DDRAM地址
 WriteCom(cmd);  //写指令
 Delay(100);   //延时
}
/*****************延时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int16_t ms)
{
    uint8_t j;
    for(; ms>0; ms--)
     for(j=100; j>0; j--)
  {
    nop();
   nop();
  }
}
/***************写指令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Com(uint8_t CMD)
{
 while(CheckBusy());
 RS = 0;
 RW = 0;
 DATA_PORT = CMD;
 EN = 1;
 nop();
 nop();
 EN = 0;
}
/***************写数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Dat(uint8_t DAT)
{
 while(CheckBusy());
 RS = 1;
 RW = 0;
 DATA_PORT = DAT;
 EN = 1;
 nop();
 nop();
 EN = 0;
}
/******************监测忙碌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_t CheckBusy(void)
{
 uint8_t temp;
 DATA_PORT = 0XFF;
 RS = 0;
 RW = 1;
 EN = 1;
 nop();
 nop();
 temp = DATA_PORT;
 nop();
 nop();
 EN = 0;
 temp &= 0x80;
 return(temp);
}
/*****************设置汉字位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ar_Set_XY(uint8_t x, uint8_t y, uint8_t *p)
{
   if(y == 0)
 {
   WriteCom((0x80+x));
 }
 if(y == 1)
 {
  WriteCom((0x90+x));
 }
 if(y == 2)
 {
  WriteCom((0x88+x));
 }
 if(y == 3)
 {
  WriteCom((0x98+x));
 }
 while(*p != 0)
 {
  WriteDat(*p++);
 }
}

/*****************设置图形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t_Draw(void)
{
 WriteCom(0x01);     //清屏
 Delay(100);    //延时
 WriteCom(0x36);   //8BIT控制界面,扩充指令集,,绘图显示ON
 Delay(100);    //延时
}
/******************设置图形坐标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raw_Pic(uint8_t x, uint8_t y,uint8_t *Draw)
{
 uint8_t i, j, temp_x, temp_y;
 temp_x = x;
 temp_y = y;
 temp_x |= 0x80;
 temp_y |= 0x80;
 for(i=0;i<32;i++ )
 {
  WriteCom(temp_y++);   //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
  WriteCom(temp_x);   //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
  for(j=0;j<16;j++)
  {
    WriteDat(*Draw);
    Draw++;
  }
 }
 temp_x = 0x88;
 temp_y = 0x80;
 j = 0;
 for(;i<64;i++ )
 {
  WriteCom(temp_y++);   //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
  WriteCom(temp_x);   //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
  for(j=0;j<16;j++)
  {
    WriteDat(*Draw);
    Draw++;
  }
 }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------------液晶模块结束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-----------ds1302模块开始-------------------
//注意点:sclk的上升沿输入数据,sclk的下跳沿输出数据
//读写时都是从第0位开始
void write_byte(uint8_t inbyte)
{
uint8_t i;
for(i=8;i>0;i--)
{
  sclk=0;   //写的时候低电平改变数据
  if(inbyte&0x01)
      io=1;
  else
      io=0;
  sclk=1;  //写的时候高电平,把数据写入ds1302
  _nop_();
  inbyte=inbyte>>1;
}
}
uint8_t read_byte() //sclk的下跳沿读数据
{
uint8_t i,temp=0;
io=1;          //设置为输入口
for(i=7;i>0;i--)
{
   sclk=0;
   if(io==1)
   temp=temp|0x80;
   else
   temp=temp&0x7f;
   sclk=1;       //产生下跳沿
   temp=temp>>1;
}
return (temp);
}
//----------往ds1302的某个地址写入数据-------------
void write_ds1302(uint8_t cmd,uint8_t indata)
{
  reset=1;
  write_byte(cmd);
  write_byte(indata);
  reset=0;
  sclk=0;
}
//----------读ds1302某地址的的数据-----------------
uint8_t read_ds1302(uint8_t addr)
{
uint8_t backdata;
reset=1;
write_byte(addr);
backdata=read_byte();//先写地址,然后读数据
reset=0;
sclk=0;
return (backdata);
}
//------------设置初始时间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set_ds1302(uint8_t addr,uint8_t *p,uint8_t n)//写入n个数据
{
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//写控制字,允许写操作
  for(;n>0;n--)
  {write_ds1302(addr,*p);
   p++;
   addr=addr+2;
  }
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//写保护,不允许写
}
//----------- 读取当前时间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read_nowtime(uint8_t addr,uint8_t *p,uint8_t n)
{
for(;n>0;n--)
{
   *p=read_ds1302(addr);
   p++;
   addr=addr+2;
}
}
void init_ds1302()
{
  reset=0;
  sclk=0;
  write_ds1302(0x80,0x00);//写控制字,允许写
  write_ds1302(0x90,0x00);//禁止涡流充电
}
//-----------ds1302模块结束-------------------//

楼主:

还有请高手给写个主程序啦!!!!谢谢啦!

网友D:
去我的BLOG下载我的程序吧...在time.c里面。

网友G:
很有意思

网友H:
DS1302与LCD之间可以直接数据传送?

不通过mcu?

网友I(2011-05-13):
请问那DS1302已经启动,且读出的时钟数据正常,但我希望在半途中改变现有时间,比如用按键1,每按一下键位,那分钟位就上调一分钟,那该怎么去弄程序???

网友I:
麻烦有招的童靴发去我邮箱~!
879616923@qq.com
谢谢~!!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