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看ADC0832PDF时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08-05-2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=0直通,=1锁存

就一个锁存器而已。

网友B:
与时具进

什么年代了,还看那些玩意儿

楼主:
还是不懂,我指的是时序图和逻辑图不一致

我可能做不到与时俱进,但我希望搞懂它

网友A:
=0时

中间锁存器的输出== 输入数据,加载到R-2R的网络端,开始产生DA,所以在=0的时候出现DA.
=1时,中间锁存器的输出保持,DA不变,不随外部输入端变化。

时序对的。

楼主:
我说的是前后不一致

看第一个时序图可知,当ILE和CS非(即)为低电平时,数字信号转化为模拟信号,而看逻辑图时,当ILE为高而CS非(即)为低时, 数字信号转化为模拟信号,前后不一致

网友C:
在逻辑结构图中,ILE为高电平时,与门打开,8位输入寄存器的选通就由片选信号CS来控制。在DAC0832的连接中ILE接高电平。时序图中应该是片选信号的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