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有关STC单片机的ISP

楼主(2008-05-21):
公司有几十片STC12C5052AD,一直没用,最近有个产品,打算给用了,以后使用AT89C2051,结果找不到原来的下载器了,就自己拼了一个,使用FT232的usb<->uart转换模块,但是一直连不上,请高手指导一下。
能看到stc-isp软件发数据,单片机没有返回数据

楼主:
补充一些信息

直接使用usb口供电,全部上点后电压4.9V
操作是按照软件提示操作的:先点下载,再给单片机上电
在提示连接失败后,使用硬复位也不行
将P1.0和P1.1接地也不行
上点后晶振没起振(晶振是好的,使用AT89C2051试过)
usb<->uart模块也是正常的,将输入与输出短接,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边发边收测过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

是接线的问题,不好意思,犯了低级错误,见笑了

楼主:
现在还没有观察运行情况呢

不管STC单片机怎么样,ISP用着确实很方便,并且速度很快,写12C5052AD确实很快,感觉刷一下就完了,比用TOP2000烧写AT89C2051快不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