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子板/母板的接地问题,大家讨论一下

楼主(2008-05-21):
一个母板,负责供电,5V供逻辑部分,24V供功率部分,
上面插几个子板,子板上有单片机和功率驱动,单片机的D/A输出控制功率输出的输出。

现有几种不同的接地方案,哪种较好?
一、母板供电回路的处理:

1:母板上“功率供电地”和“逻辑供电地”分开,两个地于开关电源馈电端子处连接。

2:母板上“功率供电地”和“逻辑供电地”用铺地的方式,整个板都连在一起。

应该用哪种?

二、子板上供电的处理

1:子板上功率地和逻辑地分开,靠母板连接在一起。

2:子板上功率地和逻辑地分开,在连接母板的端子处,接在一起。

3:子板上功率地和逻辑地直接用铺铜的方式连接在一起。

应该选种?

网友A:
这个问题在做大一点的系统都会遇到

网友B:
嗯,LS说得有道理,俺也想听听课,板凳。

网友C:
母板供电回路的处理:

一、母板供电回路的处理:

1:母板上“功率供电地”和“逻辑供电地”分开,两个地于开关电源馈电端子处连接
二、子板上供电的处理
3:子板上功率地和逻辑地直接用铺铜的方式连接在一起。
个人意见

楼主:
没人讲讲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