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中断允许位和ISR之间的奇怪现象

楼主(2008-05-2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我还以为是什么问题呢

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嘛,一般是把所有的中断都写出来,即使是个空函数,这样就没有问题了。

网友B:
象中断之类的代码,除非你用C(内有标准启动代码),否则

网友C:
因为51有个中断机制,就是要用RETI来返回,

只有它才能清除中断优先级标志,否则,以后的中断它就不再响应了,也就是说被屏蔽了。

这也是为什么一些51的“陷阱”程序,在检测到跑飞后,用两条RETI来返回到地址0的原因,而不能直接LJMP 0

楼主:
谢谢回复

TO ayb_ice
“中断允许标志位开启而没有相应ISR”,是故意注释掉ISR的,主要是想验证一下其他**所说的情况

TO HWM
同意

TO 圈圈
谢谢!你的解释很详细很中肯,长知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