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硬件看门狗电路和软件看门狗可以同时使用么?

楼主(2008-05-22):
加了单片机硬件看门狗电路,还有没有必要加软件看门狗定时器,两者可以同时使用么?

网友A:
可以

硬件看门狗只是防止电压异常,软件看门狗则是防止程序跑飞,这两者是不冲突。我目前的一个项目就有这么用!

网友B:
这是什么理论

“硬件看门狗只是防止电压异常”

网友C:
呵呵,很明显,2楼没搞清楚什么是“硬件看门狗”

网友D:
作用都一样,有硬件的干吗还要用软件的啊!

作用都一样,有硬件的干吗还要用软件的啊!浪费单片机资源吗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