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项目可行性怎样

楼主(2008-05-22):
核心需求:
10个重量传感器的采集;
20个步进电机的控制;
TFT触摸屏(640*480),图形操作界面;

我打算用ARM7来做,应该可以吧。

顺便问一下,这种项目外包是什么价,要多长时间。

网友A:
需求不清晰,

10个传感器,采集速率是多少?
图形界面要什么样的显示效果?刷屏频率有没有要求?
步进电机的精度要求是?

ARM7估计有些吃力,因为有一个大的TFT真彩屏,(还不知道需求)

楼主:
需求澄清

呵呵,谢谢walnutcy的回复。

重量传感器采样需要10次/秒;
步进电机每次转动半圈;
屏幕刷新率你指的是?

ARM9我也有在考虑,不知道跟ARM7相比哪个合适,还是都不合适,不懂。呵呵。

楼主:
ayb_ice

为什么要加上FGPA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