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无奈了,朋友帮忙下DS1302的程序

楼主(2008-05-23):
我写DS1302时钟的程序,怎么都读不出来 !
这个是我的读写一体的时序程序,帮忙看看!
unsigned char TimeSpiReadWrite(unsigned char val)
{
unsigned char i;
bit b;
unsigned char temp;
  ACC = val;//取8位数据
  for (i = 8;i > 0; i--)
  {
      temp=0x00;
    TIMECLK = 0;//时钟下降沿读入数据(DS1302读)
    _nop_();//延时
    CY = TIMEIO;//接收串行数据到CY
    b=ACC&0x01;//右移一位数据到CY(先存后取)
    ACC>>=1;
    temp|=CY;
    temp<<=7;
    ACC|=temp;
    TIMEIO = b;//发送串行数据
    TIMECLK = 1;//时钟上升沿写入数据(DS1302写)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}
  val = ACC;
  return val;
}

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

ds1302内部的寄存器和ram空间,我在读取数据的时候,读取秒的时候,是读寄存器还是ram。
我读的是寄存器 读的地址是秒是0x81,但是读出来的数据是空的!
是不是我程序的时序问题

楼主:
有朋友有源程序吗?c51的!

可以给我传下吗? yuanye1127@163.com

楼主:
有没有人帮下忙啊!

网友A:
请兄弟看下下面的连接,有我写的1302代码,是好的

http://www.study-bbs.com/dispbbs.asp?boardID=2&ID=16233&page=1

网友B:
我也刚好写了一个,哈哈~~~看看吧,在time.c文件里

有时间调节和设置等功能,还有闹钟功能,哈哈~~~
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**/computer00/117368/message.aspx

网友C:
哈哈~~~链接要写好,方便群众,资料蛮多的~~~

网友C:
一看程序的框架是咱村里的,不过是瞎抄一通---晕!!!

你那个temp瞎搞什么???

unsigned char TimeSpiReadWrite(unsigned char val)
{
unsigned char i;
  ACC = val;//取8位数据
  for (i = 8;i > 0; i--)
  {
    TIMECLK = 0;//时钟下降沿输入数据(DS1302读)
    _nop_();//延时
    CY = TIMEIO;//接收串行数据到CY
    _rrca_();//右移一位数据到CY(先存后取)
    TIMEIO = CY;//发送串行数据
    TIMECLK = 1;//时钟上升沿打入数据(DS1302写)
    TIMEIO  = 1;//释放数据总线
  }
  val = ACC;
  return val;
}
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**/hotpower/11898/message.aspx

网友D:
这是我以前做的程序,经测试OK的。

http://0flying0.blogcn.com/diary,105654615.shtml

楼主:
8楼朋友,想知道下_rrca_(),是哪个头文件里面的啊?

网友E:
8楼代码广为流传。^_^

楼主:
8楼朋友

我的那个代码不是胡乱改的啊,我找不到_rrca_()在哪个头文件里面,我只能这样了,把ACC里面的数移位!

网友F:
_rrca_() 是汇编指令

14楼朋友:

   _rrca_() 是汇编指令

楼主:
_rrca_()  是汇编指令,那在这个程序上调用,我的keil编译器通不过。
怎么处理下,能让这个指令能正常的编译啊?

网友G:
加入头文件即可

#define _rrca_()          CY   = ACC & 0x01
#define _rlca_()          CY   = ACC & 0x80
#define _rrcar_(RX)       CY   = RX  & 0x01
#define _rlcar_(RX)       CY   = RX  & 0x80

楼主:
哦 谢谢了楼上的朋友了 呵呵

楼主:
我现在用另一个方法写了,好使

这是我的代码: 还有比这个更简化的代码吗:
我这个不是读写一体的,我是刚刚学单片机的菜鸟哈,别笑话!
void DS_Write_Byte(unsigned char dat)
{
unsigned char i;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if(dat&0x01)
        {
         DS_IO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DS_IO=0;
        }
        DS_SCLK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S_SCLK=0;
        dat>>=1;
    }
    DS_IO=1;
}

unsigned char DS_Read_Byte(void)
{
unsigned char i,dat;
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dat>>=1;
     if(DS_IO)
        {
         dat+=0x80;
        }
        DS_SCLK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S_SCLK=0;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
楼主:
我又有个问题

我想知道给DS1302写的命令都有什么,知道的朋友分享下好吗?
比如说给DS1302 写个 0XBF 的命令,它就会返回各个寄存器的时间,还有别的命令吗? 对它进行写别的控制?

网友A:
看看1302的datasheet不就清楚了

楼主:
清楚了,现在我全都明白了,清楚了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