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有没有人喜欢用仿真器?我刚刚搞的51仿真器,

楼主(2008-05-23):
   以前我写过关于仿真器的**,不太支持使用仿真器,但有些初学者就是认准仿真功能,使用仿真器可以看IO端口、可以看寄存器、可以看内存单元、可以看变量、可以单步运行等功能,在学校实验室里一般是这么实验的。对于一些对程序分析还不太熟练的初学着来说,使用仿真器还是有一定好处的。
   仿真器如何在KEIL下设置和使用,上传给大家参考!
  http://blog.**/ahai0306/

  大家都还用不用仿真器?
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**/ahai0306/

网友A:
很多人还在用仿真器

尽管很多人讨厌他,觉得他累赘,但实际上仿真器仍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工程师的效率。

我看过你的仿真器了,实际是SST的IAP方案,不清楚你对原厂的监控代码做了多少修改,然后对RAM和程序空间的占用是如何的,以及对堆栈的占用。

网友B:
有些程序调试使用仿真器还是最优选择

尤其对时序要求严格的函数,反复烧片实验效率太低,这时采用仿真器就方便多了

网友C:
没有理由可以做到64K仿真

基于SST516 IAP功能的仿真器, 没有理由可以做到64K仿真空间, 因为有部分仿真监控代码必须放在BLOCK0中.

断点入口必须放在BLOCK0, 即256个NOP

部分接口程序还有数据变量也占用BLOCK1空间

实际上用户可以仿真的空间只有63K左右

网友D:
有个还是不错的

楼主:
仿真器没有也可以,有个偶尔用用其实蛮好的

仿真器没有也可以,有个偶尔用用其实蛮好的

另外回复4楼:你说的更准确!也可以说成近64K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**/ahai0306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