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C51能设软件陷阱不?

楼主(2008-05-24):
请问C51能设软件陷阱不?
   我近来看一个别人的程序发现里面都是写了很多MOV R7,A看解释说是软件陷阱,请问若用C来写怎么到程序空间的空白区来填充像MOV R7,A或者别的软件陷阱呢?????

网友A:
应该可以的

在程序区使用绝对地址,然后赋值就可以了

楼主:
怎么搞具体说说>

网友B:
晕~~~ MOV R7,A哪里是软件陷阱?这是烧录软件自动填充的FF

真要做软件陷阱的话,就用烧录器全部填充02H,然后把错误处理程序绝对定位在0202H的位置!

网友C:
有必要吗

有必要吗

楼主:
啊!那个上面解释错误了吗?看来不能乱相信有些书

网友B:
其实步填充也无所谓,后面空着就会一直执行MOV R7,A,直到000

地址,

反正执行MOV R7,A也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或问题

网友D:
C还是搞软件狗吧~~~

网友:
一直没用过

究竟有没有人看到过程序摔进那坑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