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ST89E52RD2本身集成1024B外部RAM,如果RAM不够,自己扩展62256

楼主(2008-05-24):
(无正文)

楼主:
读写数据稳定可靠么

网友A:
用51累不???有ARM,Cortex-M3为何不用???不解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两个RAM的开头1024B相同的地址,可以么?

读写数据稳定可靠么?

网友B:
你任何时候只能看到1个

网友C:
有软开关(寄存器)控制的,可以也任选一种操作

当然可靠

而且,62256才32kByte,硬件完全可惜设计成地址不重复的啊
当然,就算重复也没什么关系,反正同一时间只能看到一个

网友D:
好像只能用一边。Datasheet里详细讲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