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89C51SND1C的ISP问题

楼主(2008-05-26):
电路图已经检查了很多次了,没有发现错误,ISP脚也接下拉电阻了,可是,按下ISP后,连接到PC,安装FLIP驱动,xp提示"指定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信息".
测试ISP脚上电压,为3.3V,没有被拉低.不知道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,已经换过一片芯片了,还是同样的问题.USB驱动还是不能安装.
换了几个版本的FLIP,还是不能安装USB驱动.
请教各位高手,这是什么原因啊,谢了.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7/200771183830481.pdf

网友A:
好象这个片子的驱动安装有点特殊,需要自己指定的。

具体你可以去搜索下这个芯片的驱动安装。

网友B:
我有用过,没出再过这种情况!!

楼主:

我用的是Flip2.4.0,安装完成以后,安装install usb dirver,完成以后,重新启PC,然后把ISP引脚拉低,通过USB连接到PC,这是PC发现无法识别的新硬件,手动安装驱动,就提示"指定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信息".
我测试芯片电源电压正常,晶振也振荡了,就是ISP引脚电压为高.还有我的晶振选择的是12M的.其他的都正常啊
我现在怀疑是否是片子本身的问题.
谢谢用过的朋友指导

网友C(2013-04-20):
你是如何判断晶振起振的?还有isp是硬接地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具体你可以去搜索下这个芯片的驱动安装。

我也在做这个芯片的设计,也是连不上usb,晶振两端电压在1.2v左右,总上不了1.5v

网友A:
要进入ISP模式,并且D+要自己接1.5K上拉电阻到3.3V电源的哟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我也在做这个芯片的设计,也是连不上usb,晶振两端电压在1.2v左右,总上不了1.5v ...

你qq是多少?我的是824219521,想具体请教下你,我的情况让我很费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