延时的循环,怎么变成死循环!

楼主(2008-05-26):
    org 000h
main:
      clr p1.0
    lcall delay
    setb p1.0
    lcall delay
    sjmp main

delay:mov r0,#20      ;延时1s子程序,使用参数r0,r7,r6.
delay0:mov r7,#100
delay1:mov r6,#229
      djnz  r6,$
      djnz r7,delay0
      djnz r0,delay1
      ret
     end

晶振是11.0592mhz,p1.0脚控制一个二极管亮灭。低电平时,二极管亮!
使用伟福e6000仿真,延时程序停留在
delay1:mov r6,#229
      djnz  r6,$
这中间循环,出不来。这是怎么回事?
下载到单片机中去,二极管一直亮。
大家指点下,谢谢!

网友A:
死的当然是死的

delay0:mov r7,#100
delay1:mov r6,#229
      djnz  r6,$
      djnz r7,delay0

R7 永远在99,100变化。

网友B:
不死才怪.

delay:mov r0,#20      ;延时1s子程序,使用参数r0,r7,r6.
delay0:mov r7,#100
delay1:mov r6,#229
      djnz  r6,$
      djnz r7,delay0  -->djnz r7,delay1
      djnz r0,delay1  -->djnz r0,delay0

网友C:
不能那么设

r7每次减了1跳到delay0,你又给它设成100了.

楼主:
谢谢了,没想到是这么小的问题

 向foxfox,t.jm,xinghan道声谢谢!
  这个程序是昨天写的,当时只是验证几个延时的程序,但烧录到单片机中去,这个灯一直在亮。以为是延时的时间太少,反复在计算指令周期。
  以后得更加细心,谢谢大家的指导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