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处理多个标记时用什么方法

楼主(2008-05-28):
现在有8组继电器,每组8个。 一个64个
上位机发8字节数据 ,对应0打开 1关闭
接收到后继电器动作,并延时5S后把打开的继电器闭合
另外,如果在这5秒内又有新数据来,如果原来打开的又收到打开命令
就重新开始延时5秒 。
这样的话需要64个标记在定时器里做判断
有什么其他思路吗?大家提提建议

楼主:
re

如果用64个标记的话,还要64个内存单元来存时间常数
比如定时一秒进中断减1,64个单元存05H,减5次,而且还有0-1S的误差
这样一大片的位标记和宝贵的RAM被占
觉的很不合理,但我一时还没想到合理的实现方法

楼主:
re

在继电器前加一个5S延时电路,以硬代软,这虽然是个很好的办法。
但其实不符合我的要求
应为这里的5S时随时变的,可能1S,可能200S,可能111S。随上位机的时间命令常数变化的。我在附RAM值延时。

楼主:
自己顶

自己顶

网友:
把80H以上的RAM利用起来吧

网友A:
.

可以用三bit来做一个标记啊3*64/8=24B
实在不够用加一个E2PROM将标记存放里面,能放很多的

网友B:
51用掉64个ram也没什么,应该以20ms间隔计数

网友:
xwj的后面个建议对楼主有用的,要不楼主的定时器太粗糙

至少64字节的RAM是省不掉的

网友B:
可以省,但是没必要省,用掉64还剩下很多啊

网友C:
好像可以省

计数不要求精确的话 一个字节8个位可拆成 高四位和低四位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。

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。

其实RAM等我都够用的,我主要怕浪费资源,明明可以用几个RAM或者标记解决的事情我非要有一个算一个的用64个,那太傻了

现在明白了这功能基本只好开辟64个RAM,没捷径。
我打算用XWJ的方法计数延时。这样相对精确很多

另外:grady1125 你的3*64/8=24B 我没看明白歪 呵~~

网友D:
ROM和RAM,看你侧重优化哪一个了,

ROM是程序代码的长度,或者说复杂程度,和执行时间相关,
RAM就是占用内存了,

看要求的时间精准程度了

网友E:
标记没有必要

64 RAM 就可以啦, 非0, 就输出, 定时服务里对不为0 的 RAM 就减1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