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什么导线或器件可以限制电流的?

楼主(2008-05-28):
我想找个可以限制电流的导线或器件.
要求通过电流最大达到4A.不会容易烧断了.
有这样的东西吗?

谢谢!!

网友A:
保险丝和保险管

网友B:
自恢复保险丝

网友C:
限流电路

楼主:
这是这样用的.

我的直流电机当要停止运行时,要控制它立刻停止转动.
我用放电方法可以做到立刻让电机停止下来,但当这样放电让电机停止太过频凡时,电机会很热.所以我想找个限流的导线跟电机串在一起.
有什么好办法啊?

网友D:
恭喜4楼,你中奖了!!!

咱们都在买彩票,4楼手气不错!

楼主:
啊!

用康铜丝?

网友E:
做实验试试。

用电视显像管上开机去磁电路线圈上串的那种器件就行,原理上相当于热敏电阻,电流越大,电阻变得越大,结果线圈上电流迅速(阻性,无电抗)连续、逐渐衰减。冷态电阻为零,大不了加一个切换电路。

几位版主都会玩电视,问问他们,完善一下,原理上应该可行。多加个“运行/停机”切换电路也无所谓。

网友B:
电视消磁那个东东叫做PTC,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

网友F:
xwj,这个冷笑话说的。

网友G:
强!

假如怕电机过热,串联一个电阻,则电阻难道不怕过热吗?
串联电感或者可控硅移相触发是可行的。

网友H:
可以试试

反接制动,我们公司有的设备采用这种方法,在电路中串入电阻,控制好时间,应该没问题。

楼主:
如果有康铜丝.我不知道用多大直径啊?

昨天去找到了一条1.0mm 和 一条0.8mm 的康铜丝,各用了30CM长,绕成了线圈.
这康铜丝的电阻大约2欧
试机,放电太平凡时,电机还是会发热啊!没什么改变啊.

应该用多大的康铜丝吗?
我的电机电阻测得是16欧.控制PWM脉冲锋值是300V.
控制放电的电阻是4欧.
谢谢!!

网友I:
制动电机怎么想到了限流导线?不懂

楼主:
还是想不到方法啊.

我的问题是,当电路停机时,我要控制它立刻停机,我用放电的方法控制电机立刻停机.但如果停机太过平凡时,电机会很热.在放电的那一瞬间电流很大,所以我想找个可以限电流或均流的器件啊!

谢谢.

楼主(2008-07-08):
谢谢各位的指点.

问题还没有解决啊!

1 康铜丝,一般是用于采样的,它的电阻比较均匀,康铜丝有许多阻直可以选的.电阻值一般都很准确的.但它好像没有像四楼所说的可以限流的啊.我买了条0.8的康铜丝.可能过电流还是很大的的啊.于是我把它磨成很细条,发现还是可以通过很大电流的啊!

2.PTC 是正温度系统数的热敏电阻.这是随着温度的升高电阻值就会变大的.它一常用于过流保护,当过流时,温度变高,电阻值就会变得很大.以达到过流保护.等温度低下来后,就会变回原状.但也达不到我要的限流啊.

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?
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我要的限流啊?

谢谢!

网友J:
lz错也,你限流了,制动能量就没人供应了

能耗制动靠的就是耗能.能量让别人耗去了,正主子耗死马牙?
前面有人说的控制反接时间是有效办法

网友K:
楼主强银啊

康铜丝磨细,很会玩啊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引用 楼主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.....
我买了条0.8的康铜丝.可能过电流还是很大的的啊.于是我把它磨成很细条,发现还是可以通过很大电流的啊!

网友L:
有专门的能耗制动电阻啊·不过很大

要是能实现回馈制动
呵呵

网友K:
楼上几位都误会楼主了

楼主并不是将制动电阻串在供电回路中,而是断电后接入电机电极上,实现能耗制动。

网友K:
永磁电机能耗制动的问题

1、不能简单的断电+短路电机电极了事,因为短路电流对永磁体有很强的消磁作用,永磁体磁场降低后,电机转速上升,转矩会下降,并联制动电阻是必需的;
2、电阻能耗制动,由于制动电流不均衡,电机低速滑行还是存在,最好是用恒流放电装置进行制动,整个制动过程中,制动扭矩恒定,效果最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