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将程序烧进单片机

楼主(2008-05-30):
用汇编写的一小段程序,单片机型号是AT89C2051
用KeiA51吗?有没相关教程之类的东西,不会用
谢谢大虾们

网友:
编程器

你这个似乎不支持ISP

网友A:
re

打火机

网友A:
re

买个编程器 价格不便宜

如果自己学习用。
就换块单片机吧

网友B:
我爱STC

用STC的最方便了,用个串口就得了,电平转换一下就得了

网友C:
RE:

编程器

网友D:
永编程器吧..

网友E:
用stc吧

用stc下载,再用一个串口,将电平转换一下,在串口上连一个max232就行了

网友F:
用AT989S52把

用AT89S52把,他可以在线烧入程序.ISP下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