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45DB161D的端口能耐5V吗161B可以

楼主(2008-05-31):
我用5V的MEGA128接161D,如果可以硬件可以简单不少,电阻分压是常用的方法

但是如果可以耐的话,接一路即可,那位做过讲一下

网友A:
LS的说得是真的?

我们公司先前用的是45D041(5伏IC卡),没发现问题。

后来45D041全面停产,只好找来45DB041替代,结果发现问题多多,具体表现为写入数据的时候出错,不单是我们生产的设备写入出错,就连明华提供的通用型读卡器写入数据时也是同样地出错。

一直都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,听说在vcc上串接一个100欧的电阻到45DB041的电源脚可解决问题,但是这样一来,可能原来能使用的45D041卡又不行了,兼容性是个大问题。。。

网友B:
我用的AT45DB081B

电源用MIC5219转的3.3V,其他端口直接接5V没什么问题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