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软件怎么来防止内部EEPROM数据丢失呢?

楼主(2008-06-01):
近来发现单片机内部的EEPROM的数据丢失,但是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.我听一个朋友说一定可以用软件的方法来解决!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来解决这个啊!

网友A:
老僧常谈的问题.

1.数据冗余校验:就是多做几个数据备份,以大多数数据为准
2.加校验字节法:每8个字节做一个校验和,读的时候检验校验和是否
3.数据发生误改写一般发生在最开头几个字节,空着十几二十个字节不用就是了.
4.硬件上,要开启低电压复位.

网友B:
不错!

引用 网友A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2楼: 老僧常谈的问题.

1.数据冗余校验:就是多做几个数据备份,以大多数数据为准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经常使用

2.加校验字节法:每8个字节做一个校验和,读的时候检验校验和是否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经常使用

3.数据发生误改写一般发生在最开头几个字节,空着十几二十个字节不用就是了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这个有启发

4.硬件上,要开启低电压复位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收藏起来

楼主:
2L的大侠能具体说明下不?内部的EEPROM

我发现是里面存的数据都丢失了,重新设定就好了!对了能不能说说内部EEPROM数据的保护方法举例1,2个就可以了以前没有接触过,望各位大侠指点,指点谢谢了

网友C:
2楼说得已经很详细了。

内部外部都一样。都是这些方法。

楼主:
难道我每次读数据和写数据之前都要这么校正下吗?

对了我用的是AT89S8253这个单片机是不是受到干扰之后也会导致资料丢失啊?但是别人说可以用软件克服我就真的头痛了

网友D(2015-09-08):
引用 网友A:
1.数据冗余校验:就是多做几个数据备份,以大多数数据为准2.加校验字节法:每8个字节做一个校验和,读的时候检 ...

加入校验字节的的方法,需要经常改写校验字节位,校验字节位的写入频率会比较高,当写入次数太多的时候,导致无法写入  该怎么办?

网友E:
有些EEPROM有写保护机制的,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