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keil的小问题,谢谢

楼主(2008-06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51核应该都是差不多的。选个差不多的就行了吧

或者每次都用他们提供的工程来改了。

网友B:
选个标准的也行

网友C:
选择一个兼容, 或者KEIL上看看有没有新的器件库

网友D:
牛人顺便去这回答一下谢谢

http://forum.**forum/post/id/3869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