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c8.05是否不支持在16f877中使用sprintf转浮点数?

楼主(2008-06-02):
另外在debug模式中,浮点数表示的不正确

网友A:
应该支持的

PIC的浮点数表示做了调整,分24位的和32位的,另外还有大端模式,具体的你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B:
PICC可以使用浮点

但PIC尽量不要用浮点,太累了……

楼主:
我采集的电压是0-1024,表示成0.00A-1.44A,怎么表示好?

我现在只想到了乘以一个浮点系数,然后把浮点结果用sprintf函数转化成ascII码,最后用数码管显示.

现在知道mplab的dubug不兼容24bit,只能显示32bit的浮点数,可是sprintf函数还是不能实现??

网友B:
晕……

这个竟然要用浮点……

你太不负责任了……

呵呵,拉出去砍了……

网友C:
晕,至少可以当成整数运算吧.

结果变成数组,插进asc码的".",浮点很费资源.

楼主:
同志们,要我死也要我死得明白呀!

我采集的电压是AD = 0-1023,表示成0.00A-1.44A,乘以100,表示成000-144,则系数为144/1023 = 0.1406.
mcu里用 AD*14400/1023,想明白了,我去死了!

不过sprintf函数的问题有谁知道呀?-LF的选项加上去没有用.

网友C:
乘除法刚好是2的方,还可以变成移位.

网友B:
转ASCII码的问题可以自己建表

呵呵,俺从来不用伟大的sprint函数,即使能用,占用ROM空间估计也够伟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