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选型请教。急!

楼主(2008-06-03):
大侠帮帮忙!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合适的。
功能要求:
单片机8位以上,因为是usb供电,所以要求低功耗。有4*12bit A/D,4个边沿触发外部中断,1个16位定时器,如果有IIC就最好了.IO口多于16个。价格不要太高

网友A:
台湾的几款单片机

松翰
义隆等
主要问题是干扰大的时候容易跑飞,搞到我好郁闷!

网友B:
看看

请问你做的是什么产品?
这个跟其他还有关系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