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!单片机仿真可以通过,但是烧片却不行!

楼主(2008-06-03):
我用的周立功的TKS仿真器,仿真器设置里面选择了“不使用外部总线”,但是我必须要使用单片机片内外部XRAME数据空间,仿真正常;后来烧片子AT89C51RD2(内部1280字节XRAME)之后,却无法显示任何数据...

补充!后来又修改仿真器设置“使用外部数据总线”这时发现程序无法运行,因为我把LCD的控制线全部接在P2口上面,使用示波器测量观察LCD_RST脚不断输出高低脉冲,造成LCD无法使用,但是仿真器“关闭外部总线”,使用片内XRAME就可以正常运行!

问题是我用的AT89C51RD2(内部1280字节XRAME),使用内部的XRAME后,又用示波器测量到LCD_RST脚不断输出高低脉冲....

请问大家怎么使用单片机的片内XRAME,而不影响外部的地址总线!

谢谢大家!

楼主:
补充!

理论上使用了外部的XRAME之后,外部的P0,P2就只能作为数据线和地址线用;问题是XRAME空间在片内,请问我如何使用片内XRAME而不影响外部的P0,P2

先谢过大家!

帮帮忙!

网友A:
有这等怪事!!!

网友B:
寄存器设置对了的话,使用片内XRAM外部引脚事不会受

自己先检查一下,仿真器作不得准的

网友C:
stc的?好象要设置积存器,如果使用内部的.

楼主:
谢谢!

回复楼上,仿真器里面没有AT89C51RD2这个型号,所以我用P89C51RD2代替了;但是没有看到程序有什么不妥的地方...

使用万利的仿真器也可以仿真通过,但就是还是那问题,烧片子后老是有地址脉冲出现在P2 口...

难道用了片内XRAME,片外P0,P2就不能用了吗?

楼主:
继续

有没有高手使用过片内XRAME,外部总线输出怎么解决?

网友D:
如果有片内XRAM,一般有寄存器控制使能的

而且不同厂家的控制不同,看手册就知道了

楼主:
继续

折腾了好几天这个问题,又换了伟福的仿真器试试,效果和ZLG的TKS仿真器一样程序完全可以运行,跑得很稳定!但是一烧片子就不成,现在换用了好几种单片机STC89LE516,AT89C1RD2,SST58V554,W78L365等都是同样的结果;芯片手册也看了,也设置了keil片外的寄存器的使用范围,芯片XRAME空间的方位寄存器也设定了,就是写片子不成,都一个多星期了,上面催的急!

我的程序使用118个DATA空间,212个XDATA区,编译也没有任何错误和警告!

请知道的大侠帮忙分析一下!谢谢....

网友B:
唉,这么简单的问题... 自己先去仔细看MCU的DataSheet!

楼主:
回楼上

手册已经看过了,完全按手册来的,手册上面一般就是一个特殊寄存器上电复位后直接有效;看门狗默认也是关闭的!

用过STC的应该知道,烧片子的时候默认配置是片内XRAME有效的,可还是不行!
如果你觉得简单请多加之点,提意见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