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D1335如果不显示会有什么原因?

楼主(2008-06-04):
我现在用这个液晶屏调了好久了就是不显示,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,请大家帮帮忙!!

楼主:
大家帮帮看看,我应该改哪里好呢?

网友A:
先看看晶振起振了没?

复位/初始化是否正常
外围的显存有无故障?
LCD连接对不对?
LCD灰度电压调整范围是否正常?

楼主:
如果起振了呢!

我用的是STC的单片机。

楼主:
复位用的是硬件的复位。

显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,LCD连接的正确,已经查好久了,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怎么看晶振起振呀?

网友A:
用示波器

复位是用的专用芯片,还是阻容复位?LCD控制器和MCU的复位是否同步(至少在MCU初始化LCD控制器时其应完成复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