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V频率量变为5V频率量

楼主(2008-06-04):
请问24V频率量怎么能变为5V频率量?
外部有一个24V的频率量,我想让CPLD采集,请问中间应该怎么转变?谢谢

楼主:
大家看这样行不行,有什么问题

大家看这样行不行,有什么问题

网友A:
简单的电阻分压,没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吧

网友B:
加隔离还是有必要的

那个1k的电阻换大点

楼主:
电阻分压会不会对他的频率有影响?

电阻分压会不会对他的频率有影响?

网友C:
对频率没有影响

网友D:
如果频率高应使用 6N137 光耦

如果频率高应使用 6N137 光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