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,一个字符型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问题困扰。。。

楼主(2008-06-05):
百思不得其解。不知道各位如何想~~~~~~~~

因为程序里要用到很多AT命令体。

void doc_start(void)
{
    char CMDOPR[]="AT#OPR=";
    sendCMD(CMDOPR,1);//CMDOPR是AT命令体,1是该命令的操作值。
}

上面的程序是可以的。为了整体的美观,我把局部变量char CMDOPR[]换成全局变量。
但是一旦我把局部变量char CMDOPR[]换成全局变量,再引用后,发现程序运行异常了。

百思不得其解。。。。。希望哪位高人解答。谢谢。

说明:arm-linux操作系统

网友A:
你要是认为没有问题,就不要怀疑~~

高手看了照样认可这种改变。所以把查错的面铺开了看,从整体上来看程序运行。

楼主:
re

但是还是不懂,
为啥我把局部变量char CMDOPR[]换成全局变量后就不行了呢?
我其实想换成全局变量的啊。

网友B:
会不会是你的发送函数在里面不小心修改了它?

网友C:
这种情况查看反汇编很有效

网友D:
最好定义到code区去……

楼主:
初步判断是进程被阻塞了。。。。

晕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