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86FH09单片机,GTT-IDE编译器请教各位???

楼主(2008-06-05):
用东芝86FH09单片机,在GTT-IDE编译器环境下编写程序。
  整个程序由8个C文件,6个h文件组成。每个C文件单独编译都无警告和错 误,都正确输出rel文件。
  当8个C文件整体编译到最后步骤,连接输出abs文件时,编译器死机,无abs文件输出,此时编译器不能做任何操作,只能强制关闭。
  编译软件正常,编译例程时,能正确产生abs文件。
  第一次用东芝单片机编写程序,请教各位,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?是程序错误?编译器设置错误?

网友A:
貌似日系的IDE都很恶心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!

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编译器不报错误和警告,竟然每次都**死机。让我摸不着头脑。

网友B:
可以打电话去问原厂的FAE

TOSHIBA的编程需要添加编译LCF文件,也就是RAM和ROM的定义,还要有个启动程序,不知道你有没有加,最好的方式是问原厂FAE,编译器使用是很熟悉的

楼主:
谢谢 yiwusuoyou

问题找到了。 是我在h文件里 声明一个const 代码数组,而在C文件里面没有定义。
LCF文件已经加进去。
感觉GTT-IDE编译器很不好用,调程序过程中,经常弹出错误,要我重启编译器。各位都用什么编译器开发toshiba单片机?

网友C(2014-06-07):
我现在也用到这款IDE,出现同样类似死机情况,但是我的应该不是const的问题,求指教!

网友D(2015-04-19):
引用 网友C:
我现在也用到这款IDE,出现同样类似死机情况,但是我的应该不是const的问题,求指教! ...

我也在用GTT-IDE,很次仿真开始时都会卡上2min,之后又正常,你使用时有这种情况吗?
我用的是C语言

网友E:
哪有东芝单片机的下载器卖?只要支持TMP89FM42UG就行的,或者有图DIY也行,如果哪位有,请发一下 49204743@qq.com     顺便发一下烧写器的上位机工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