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合并

楼主(2008-06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是初中数学的问题

网友B:
嘿嘿,不知你的99887766 是16进制还是10进制

16就好办,移位再或就行

10进制嘛。。。。如果里面有个ABCD的,咋办??嘿嘿
那好,如果不会出现ABCDEF等16进制的话

那么,每字节 取高4位 低4位,再乘 个十百千万 再相加,就OK了

比如0x99

temp = ((0x99&0xF0)>>4)*10000000 + (0x99&0x0F)*1000000

那么 temp = 99000000

希望我没说错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