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MAX232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08-06-05):
我用的是STC的芯片。

接上串口(没上电,没连MCU),用调试助手可发现能自发自收,没道理。

接上串口,上电(没连MCU),调试助手自动连续接收00,没道理。

接上串口,上电,11和12短接(没连MCU),不能收发,没道理。

接上串口,上电,连MCU,能按照通信程序实现接收发送,认为有道理。

下载程序的时候,缓冲了一下,但下载不成功,没道理。

是芯片坏了吗???
MAX232的线路是按照Datasheet来连的,应该没有问题啊。
什么情况,请各位解答。

网友A:
用示波器看一下

楼主:
我没示波器-------

网友B:
买个国产的吧,20m的数字的

楼主:
没有人遇到过上面的问题吗

------------

网友C:
估计不会吧,这个东东!!

楼主:
我是这样测试的啊,为什么不会

我也怀疑是芯片坏了,可是它能做通信实验啊,真想不通

网友D:
外围用的104还是105?

记得232要用105比较稳定,232A才用104

楼主:
re

我都试过了,DIP的用1UF,10UF的也试过了

CSE,贴片的,用104的,都试过,可是还是同样的结果啊---

网友E:
对的,都有道理。

接上串口(没上电,没连MCU),用调试助手可发现能自发自收,没道理。

接上串口,上电(没连MCU),调试助手自动连续接收00,没道理。

接上串口,上电,11和12短接(没连MCU),不能收发,没道理。

接上串口,上电,连MCU,能按照通信程序实现接收发送,认为有道理。

1、自发自收是通过PC机RS232芯片内部实现的,与外界接不接负载无关。不信你拔掉串口再做一下实验,结果一样。
2、本来就是这样。感兴趣改变一下MAX的输入电平。
3、相当于总线短路故障了,怎么收发?

楼主:
re~

1,不插上MAX232芯片时,根本不能自发自收啊,我有一个正常的串口下载,用

它就能下载到单片机中,而且没上电时,通过调试助手也不能自发自收的。

2,不知道怎么改变输入电平。

3,我是通过能下载的串口,把下面的程序下载到芯片,再用我新做的MAX232串

口试一下,看串口能不能按照程序发收。
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a;

void delay(uchar z)
{
    uint i,j;
    for(i=z;i>0;i--)
        for(j=114;j>0;j--);
}
void main()
{
    TMOD=0x20;
    TH1=0xfd;
    TL1=0xfd;
    TR1=1;
    SCON=0x50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while(!RI);
          RI=0;
          a=SBUF;
          P1=a;
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SBUF=F0;
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TI=0;
    }
}

用调试助手调试,从PC输入数据,从P1口可以看到你输入数据,说明能收吧。

再看PC机,可以看到F0,说明单片机能发吧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~~原理真的是芯片坏掉了

我换上一个说是原装进口的MAX232接上去后,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了

真是狂汗,便宜的芯片真实脆弱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