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的p0口接上7404后,复位时p0只有2.3v左右?

楼主(2008-06-0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加4.7K上拉电阻试试。

网友B:
肯定必须加上拉电阻~~~因为7404作为外部IO而非外存~~~

网友B:
不知楼上"正常"什么???P0口不上拉控制外设都该坐牢~~~

网友C:
楼主对P0口理解有问题

p0口不接负载时,复位时P0输出应该为高阻,而不是高电平

网友D:
问题是

7404的输入端悬空等于接高电平,所以有没有上拉电阻是一样的。
要是51单片机P0口控制CMOS芯片,那就不一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