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请教匠人的书中一个问题,匠人能否用QQ交流一下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08-06-06):
顶起来

汽车仪表中

单步移动时间 最大值:40X200US=8000US
             最小值:2X200US=400US
移动时间目标值=1000X200/(目标步数与当前步数差)
当差为10时,移动时间为20000US,
怎么理解3个的含义

网友A:
解释如下:

仪表指针是用步进电机驱动的。必须控制好电机转动速度。以下是控制规则:
1、启动时,速度要慢。否则步进电机会失步。
2、指针移动中途,速度要尽量快,体现灵敏度。
3、指针移动接近目标位置时,速度要减速。否则也会失步,并且会显得不平稳。

根据以上要求,指针的移动速度(也就是步进电机)的转动速度不是匀速的。而是动态变化着的。

如何调节这个速度呢?就是修改这个“单步移动时间”。

单步移动时间越长,则指针移动速度越慢,反之则越快。

单步移动时间 最大值:40X200US=8000US。代表指针移动最慢时的值
             最小值:2X200US=400US。代表指针移动最快时的值。

移动时间目标值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值,它受到“目标步数与当前步数差”的约束。(见前面的3条规则)

移动时间目标值=1000X200/(目标步数与当前步数差)。这是一个经验公式,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指针移动比较灵敏、平滑。

如果还有问题,可以继续提出,或者Q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