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T89S51产生5伏锯齿波

楼主(2008-06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说的具体点

网友B:
基于R-2R电阻网络的D/A方案,供参考

图中占用6个I/O口,为6Bit D/A,用户可根据需要增加位数,P17输出需经过缓冲放大平滑滤波后才可使用.
CPU只需往P1口递增送数,至最大值后再从0开始循环送数,就可以得到锯齿波了.
好处在于不用另加D/A芯片,R,2R电阻容易获取,当然如果I/O口不够用,则还是另外选用D/A芯片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