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485通信和晶振

楼主(2008-06-10):
51单片机,使用11.0592M的晶振通信的误码率为0,但由于系统中有很多数据要写入外部EEPROM(W29C040),所以感觉单片机运行的很慢.
有什么办法,在保证通信无误的前题下,来提高单片机的速度呢?
通信波特率是1200-19200.

网友A:
晶振看能不能搞个11.0592X2,X3

程序上可以通讯部分用中断啊,EEPROM可以在IDLE时写入啊

网友B:
EEPROM操作比较耗时,而且不方便用中断处理

我认为应该考虑借鉴多任务系统的方法,让EEPROM操作和通讯交叉进行.

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上一个多任务系统,不过11MHz的51确实有点勉强
也可以自己写一个简单的调度器,再加上简单的同步/互斥机制,实现一个简单的小系统
或者不采用调度的方法,改用状态机实现,虽然实时性不好保证,也不是不能用

楼主:
22.1184也不行啊,

输入输出大的时候,发出指令,执行4,5秒才完成,这种反应谁受得了.

楼主:
RE:wegoinrain

EEPROM中数据在用编程器烧录进去的,
然后上电时,会初始化一部份数据,
当接收到某些通信指令时,就要更改EEPROM中几K的数据,
所以感受觉带度很慢.

楼主:
RE:mxh0506

对多任务操作系统不是很熟悉.革命尚未成功,仍需努力.

51是否最多可以上24M?现在想的是用24M工作,能否保证通信无误呢?

网友C:
22MHz速度还可以的

关键是读写EEPROM速度慢,和51速度关系不大。

网友D:
缓冲,页写入

基本上只取决于波特率,不会太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