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NTC热敏电阻问题

楼主(2008-06-11):
现手上有一NTC热敏电阻,不知道它的型号,什么资料都没有,只晓得在25度情况下是10K。
我现在要用它来测-15度--80度的温度,需要得到它的B常数,在网上搜了几个10K NTC的数据资料,B常数为3380k、3900K。但我取了几个温度实测后发现阻值误差较大。显然我手头上的NTC  B常数不是以上两种,那我现在要怎样才能知道B常数是多少?

请各位支支招。

楼主:
B常数通常有哪几种

网上有资料说B常数通常介于2500K至5000K范围内
那么10K的NTC B常数通常有哪几种?

网友A:
测25C,80C的电阻,再倒推它的B.

网友B:
NTC一般用查表法

试验一下把表格推出来就行了

网友C:
试验,建表,插值计算。

网友D:
查表吧

网上有表的,不过分很多不同的类型。

自己做做实验吧,电吹风,温度计,万用表,OK。

网友A:
还是应该倒推出它的B,按B建表.

因为,试出的表仅是对它最优,
按B建的表是批量最优.

网友E:
B值定义

B=T1*T2/(T2-T1)*ln(R1/R2)

T1, T2 :两个被指定的温度( K )。
R1 :温度 T1 ( K )时的零功率电阻值。
R2 :温度 T2 ( K )时的零功率电阻值。

http://www.sinochip.net/TechSheet/3.htm

网友F:
我用过3470和3950K的,比较常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