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高手一个简单问题

楼主(2008-06-11):
如图,如果我想在74HC373的输出端Q0-Q7输出11001111,那应该在p0口输入什么数据还是别的...请各位高手大哥指点,谢谢

网友A:
那要看怎么接了

楼主:

如图. 芯片是AT89C51.p0口的p0.0-p0.7接8个74HC373的输入端D0-D7,P2.0接1号74HC373的G,P2.1接2号74HC373的G端...P2.7接8号74HC373的G端, 怎样才能使所有74HC373的Q端输出例如:11001111, 要是我想叫1号输出11001111,2号输出00110011该怎样呢, 麻烦高手大哥指点小弟一下

网友A:
建议你去看看373的DATASHEET

网友B:
要输出什么就发给它什么,这是带锁存的

所以你不用担心数据消失,但是G信号得控制好。

网友C:
先选通再输出数据再锁存啊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指点

小弟我是这样理解的,给P0输入11001100,那么74HC373的输出端Q输出11001100,如果我想叫1号74HC373输出,那么我就让控制1号74HC373的G端的P2.0高电平,然后给1号G端低电平,那么就锁存了数据,1号保持输出11001100,这样理解对吗?那我想叫1号输出11001100,叫2号输出11110000,叫3号输出01010101该怎么控制呢?
望各位大哥们再耐心指点下

网友D:
数据手册中有真值图,一看就知道了;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

楼主还是先学学如何找资料、读资料吧,这是最重要的基本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