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做了一个DSP串口与PC机串口连接线

楼主(2008-06-11):
今天想做一个串口线,来调试DSP程序。一时无法下手,想了半天,用了这么一个方法,感觉很笨拙。虽然然最后调试成功(57600bps),老感觉不太正规。

怎样更好呢? 请指教

网友A:
为何不用max3232???3.3V不用电平转换多省心???

楼主:
这个图的参数是不是说,232的VCC可以接3.3V?

楼主:
大叔真快!!!

是吗,还有这样的??

瞅瞅去

网友A:
哈哈~~~"脱裤子FP多此一举"~~~

楼主:
哈哈,裤子还脱了半天,差点憋坏~~~~~

楼主:
幸亏是调试用,要是设计个产品,叫人笑话了`

网友A:
3232的电容都是0.1uF的~~~实在...

楼主:
谢谢大叔,俺记下了

网友A:
管脚兼容,最好换之~~~不过感觉RTDX也是不错的选择~~~

楼主:
RTDX是什么?

网友B:
晕倒

又在鼓吹RTDX

楼主:
好复杂,先记下,以后有时间再看。

网友A:
哈哈~~~鼓吹鼓吹也喜庆~~~因为俺RTDX快脱贫了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