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3v的系统连接3-4v蓝色led的问题

楼主(2008-06-13):
3.3v的系统连接3-4v蓝色led的问题
红色绿色led的压降是1.5-1.8V,蓝色led的压降是3-4V,
如果采用单纯的3.3V,驱动红绿led,只有问题,驱动蓝色可能有问题了。
能不能连接5V到RGB LED的正极,led的负极联接3.3V的单片机或者cpld的管脚,
这样能不能长久工作?5-1.5=3.5V,3.3V系统,在4V一下是安全的。关键是非导通
状态,led还有那么多的压降吗?

网友A:
这要看你的管脚的驱动能力够否。要接限流电路,不能直接

楼主:
我加上了300 oh的电阻限流,每个GPIO的电流可以达到20MA

如果同时电量,要求不超过5ma,我用300 oh的电阻应该不会超过。
但是,关键是非点亮状态,led的压降是否存在,这时候,是否会损毁3.3v的mcu/cpld.

不是我不想接三极管,是空间太小,装不下。这几个电阻都费了我好大脑筋才放的下的。
nnd,二姨家的图片上传出问题了,用的俺家自己服务器。

楼主:
我用了很多蓝光led,不过,

都是5v串电阻的,没问题呀,也没那么在意过

楼主:
只要小批量没问题就行

我这东西要是能卖1000套,就足够下一步动作的资金了。

网友A:
注意总电流问题.虽然每个IO可以吸20mA,但是总电流未必能到那

你这里这么多LED,总电流加起来比较大了,你要查下这个芯片允许的总电流是多少。
最好先焊个LED做个实验吧,测试下工作电流、电压是多少。至于关断,我想应该没问题的。
1V的电压,应该不足以让LED发光。

网友B:
接5V,蓝色led没问题,红色绿色led问题又来了,关不掉.

楼主:
好,谢谢,手册上和例程关于总电流的问题我看过了

每个5ma是没有问题的,高亮led有0.5ma的电流已经很刺眼了。
我做的有点保守,4ma以下。

楼主:
红绿色好办,可以接3.3V

接5v好像问题也不大。
红绿好像有1.8V压降,5-0.5=4.5 (保护二极管压降)
4.5-3.3 =0.8 (3.3v是逻辑高电平),这也是点不亮的。
逻辑0,则4.5-1.5=3V,也不至于把IO烧了。

或者把3.3v/5v用0电路连接,做成pcb后,那个好用,接那个?
有必要吗?

网友C:
4.5-3.3 =0.8 这是怎么算的?

网友D:
其实,3组LED电源应该分开供电,独立调节电源电压

不可能靠改变电阻值来调节电流和亮度
那样既麻烦也根本没法调好白平衡和暗平衡

靠软件做伽马值修正也可以,
但会带来算法的复杂性,而且会影响有效色深的精度

网友C:
不是13楼的问题,输入输出都一样

楼主:
我是靠时间控制亮度的

相当于256 clock长度的发光棒,不同亮度值,棒长短不一样。
调节电流就太困难了。伽马值修正,那是以后的事情,我现在搞不定。

楼主:
关断LED时把IO设为输入,倒是一个好的办法

不过,这样的话,如果输入状态是的管脚是0,可就是点亮led了。输入状态是的管脚是1,才能关断led。
好像这个器件,支持输入状态0,1的设定。

楼主:
4.5-3.3=1.2 0.8是我算错了,不过,1.2也点不亮led

网友D:
不是点不点得亮的问题,而是漏电流会不会抬高3.3V的问题

比如关屏状态...

楼主:
要关LED时把IO设为输入,这样可能就解决了

漏电流高3.3V的问题,19楼把20楼的问题解决了,好玩。

网友C:
楼主还是慎重一点

先仔细测试一下蓝光LED的V-I特性,特别注意温度较高时的漏电流

还有就是留意一下在高频时的关断性能。

网友D:
LZ还是没搞明白,

“19楼把20楼的问题解决了”根本就不可能
因为20楼说的就是针对19楼的

而且,我不觉得将IO设为输入能避免(防止)电流倒灌,你和19楼想的太简单了

那是没用的。

网友E:
顶一下

蓝光LED貌似近几年的新技术哦,不太懂,学习中……

楼主:
网上看到的v-i曲线是1.5V以下电流为0

,电压稍微升高,几乎直线上升
IO设为输入不一定不能能避免(防止)电流倒灌,但可以防止io烧毁。
如果输入阻抗高,可能比较麻烦,如果输入阻抗不是很高,有微弱的
漏电流,则led起到分压作用,就像稳压管一样,保证到io的电压在3.3v甚至一下。
这样就没问题了。如果led微量,这倒无所谓,在整个屏幕背景下,不明显就行。
不会出现噪点问题。

网友A:
设置为输入可以防止IO烧毁???低电平都没坏,高电平更不

楼主:
设置为输入,IO就允许进入一定的电流

设置为高电平,3.3v和5v之间有电压差,这可能会造成问题。
我的电路实际上是3.3v和4.5v的压差 (0.5v的保护二极管),
led应该是1.2v不能通过电流,所以,可能高电平没有问题。
如果没有0.5v的压降,1.7V可能会点亮二极管,这样,IO上可能
会有3.5V的高电平,而mcu/cpld是3.3V的,这样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。
这个问题的避免,就是红绿led用3.3供电,蓝色led最少得需要2.7才
可能导通,甚至有些蓝色led有4V的压降。

所以,我觉得,mcu/cpld 3.3v,R G LED用3.3V,B LED用5v。
这可能是最合理的搭配,万一B LED有问题,R G LED肯定是好的,
改设计,这版就当作实验了。(可能性比较小)

楼主:
我担心的是红色led,导通电压最低。

绿色的稍高,差0.1,0.2V的样子 ,
如果你的红绿没有问题,那么蓝色更没有问题了。
我用的是epm570 cpld , 单片机很多时候会遇到5v,3.3v混用的问题,
而且注重成本,所以我把帖子发这里了。我相信肯定有高人帮忙解决。
我们用arm,直接用IC解决。不用担心这些问题,我没办法呀,体积要求
严格,加个ic或者三极管实在是没地方放。当然,顺便降低成本挺好。
11 片cpld, 600个高亮led,好几百块钱。差不多用2面就能布下。
cpld的好处是布线灵活,随意设置。要是arm,51就麻烦了。
看来,这种混合电压设计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干脆RGB全连接5v得了。

网友C:
非常不赞成关断时将IO口设为输入

一般的IO口输入阻抗是非常高的,高于LED的阻抗,当设为输入口时,根据电阻
分压的原理,在IO口上将会承受较高的电压,因IO口有二极管保护,虽然不致
IO口损坏,但比Vcc高的电压加在IO口上,很容易造成内部电路的死锁。

而且LED相当于是个整流二极管,干扰信号会被整流加在IO口上。

楼主:
到时候可以试试看,是设置为高好,还是设置为输入好

不过,是vhdl编程的,我得找人帮忙才行。我vhdl不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