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程序框架

楼主(2008-06-14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没有吗?我自己写一个!

没有吗?我自己写一个!还没有完成,后续再补!
希望大家指点!

#define MAX_MENU_NUM         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菜单总数量
#define MAX_funMENU_NUM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功能型菜单数量(有要执行函数的)
#define MAX_LED_DIGIT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屏最大可以显示的位数

unsigned int curMenuIndex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前的菜单索引
unsigned char curLedValu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前Led显示的值
unsigned char ledFlashPos=MAX_LED_DIGIT;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闪动的位置,0:个位,不在范围内,不闪动
unsigned char key_valu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值

 struct menu_struct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菜单的结构定义
    unsigned int          menu_i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菜单唯一的标识码
    unsigned char         menu_name[MAX_LED_DIGIT];                     //菜单内容
    unsigned char         menu_Menu_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本级菜单的菜单数量,只有1个,代表是输入框
    unsigned int          menu_confirm_key_id;                //按下"确认"键时转向下一级菜单标识码
    unsigned int          menu_left_key_id;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下"向左"键时转向上一级的菜单标识码
    unsigned int          menu_up_key_i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下"向上"键时转向当前菜单的下一级的菜单标识码
};

struct menu_struct menu[MAX_MENU_NUM];
/*还没有完
={                //菜单数组
    {0X00, "no",0x04,0X01,0X00,0x00},        //顶层

    {0X01, "main1", 0x04, 0x11,0X02, 0x00},
        { 0X11, "main11", 1, 0X12, 0x14,
            {0x111,"blank",0
        { 0X12, "main12", 1, 0X13, 0x11,
            {0x111,"blank",0
        { 0X13, "main13", 1, 0X14, 0x12,
            {0x111,"blank",0
        { 0X14, "main14", 1, 0X11, 0x13,
    {0X02, "main2", 0x04, 0x21,0X03, 0x00,
        { 0X21, "main21", 1, 0X22, 0x24,
            {0x111,"blank",0
        { 0X22, "main22", 1, 0X23, 0x21,
            {0x111,"blank",0
        { 0X23, "main23", 1, 0X24, 0x22,
            {0x111,"blank",0
        { 0X24, "main24", 1, 0X21, 0x23,
    {0X03, "main3", 0x04, 0x31,0X04, 0x00,
        { 0X31, "main31", 1, 0X32, 0x34,
            {0x111,"blank",0
        { 0X32, "main32", 1, 0X33, 0x31,
            {0x111,"blank",0
        { 0X33, "main33", 1, 0X34, 0x32,
            {0x111,"blank",0
        { 0X34, "main34", 1, 0X31, 0x33,
    {0X04, "main4", 0x04, 0x41,0X01, 0x00,
        { 0X41, "main41", 1, 0X42, 0x44,
            {0x111,"blank",0
        { 0X42, "main42", 1, 0X43, 0x41,
            {0x111,"blank",0
        { 0X43, "main43", 1, 0X44, 0x42,
            {0x111,"blank",0
        { 0X44, "main44", 1, 0X41, 0x43,
}
*/

unsigned int getMenuIndex(unsigned int id){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菜单标识码对应的菜单数组中的索引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for( i=0;i<MAX_MENU_NUM;i++)    if(menu.menu_id=id)    return(i);
    return(0);
}

void menuFunction111(void)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功能函数
}

void menuFunction112(void)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功能函数
}
struct function_menu_table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有功能函数的菜单
    int MenulD;
    void(*pfmenu)(void);
}FunTab[MAX_funMENU_NUM]={
    0x111,menuFunction11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fmenul11为功能菜单的函数名称
    0x112,menuFunction112,
};

void main(){

    do{
        switch(key_value)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//confirm_key:
                if((menu[curMenuIndex].menu_Menu_num==1)&&(curLedValue==1))                //输入菜单
                    curMenuIndex=getMenuIndex(menu[curMenuIndex].menu_confirm_key_id);        //1:进入子菜单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curMenuIndex=getMenuIndex(menu[curMenuIndex].menu_up_key_id);            //其它:进入下一个菜单
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MAX_funMENU_NUM;i++)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查找当前菜单是否有功能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if(FunTab.MenulD==menu[curMenuIndex].menu_id)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有就执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FunTab.pfmenu)(); // 执行功能型菜单 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// 根据ID号查找函数指针 /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//left_key:
                if(menu[curMenuIndex].menu_Menu_num==1)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入菜单
                    ledFlashPo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FlashPos>MAX_LED_DIGIT)    ledFlashPos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FlashPos==MAX_LED_DIGIT,不闪烁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curMenuIndex=getMenuIndex(menu[curMenuIndex].menu_left_key_id);            //进入下一个菜单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//up_key:
                if((menu[curMenuIndex].menu_Menu_num==1)&&(ledFlashPos<MAX_LED_DIGIT))        //输入菜单,且在输入状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tem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ledFlashPos;i++) temp*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LedValue+=temp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curMenuIndex=getMenuIndex(menu[curMenuIndex].menu_up_key_id);        //进入下一个菜单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default:    ;
        };
    }while(1);
}

//增加和修改功能型菜单时只需要修改变量“FunTab[]无须修改执行代码。
/*
 代码的移值
    以上实现了1个菜单代码, 现在, 只要修改以下数据就可以构造任意内容的树型菜单, 步骤如下:
    ① 画出菜单树, 按照上述原则给每个菜单1个ID号:
    ② 编写MENU menus[]结构数组, 定义每个结构变量(显示位置和内容);
    ③ 编写不同功能菜单函数;
    ④ 编写struct function_menu_table FunTab[]结构数组, 定义每个结构变量。
    完成后编译执行, 1个菜单界面的应用软件就完成了。
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