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B20问题(操作过1820的大哥帮帮小弟)

楼主(2008-06-15):
还是18B20的问题!1820的芯片操作和时隙操作小弟我弄明白啦,温度的转换我还是不明白!!
问题1:18b20是不是有两种温度计算方式啊。一种是9位存储数据的,一种是12位的,那这两种方式可以设置啊??有些程序里把1820转换的温度值×0.0625说是乘以是精度值,这点不明白!
问题二,1820把实际的温度转成16进制数,比如125度,转成了00FA,那单片机收到1820的温度值应该是00FA吧,这个时候怎么判断温度值的实际的十进制值啊?各位前辈,小弟是这样理解的:高位为00,可以判断是+值(可我看大家都没有这么判断的,判断正负我还也弄不大清),可实际的温度值怎么判断啊?我想用1602显示出来,我的首先分离出来温度值吧,可FA变成十进制也不是125啊!您们是大多程序这样写的
 a=ReadOneChar();
 b=ReadOneChar();
 t=b;
 t<<=8;
 t=t|a;
 tt=t*0.0625;
 t=tt*100;
我就是不明白,1820转换的温度值要不要再软件上转换一下!
小弟就想彻底弄明白!麻烦各位啦

网友A:
先把整数正温度搞定。两字节高低拼合成一个,俺记得好象是

网友B(2014-07-15):
串行总线上,如何将ID对应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