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关于C语言指针使用问题

楼主(2008-06-15):
如下程序,在函数声明时有个INT8U *buffer指针,但在使用时buffer却没带星号,buffer = SpiTxRxByte(0);为什么不带星号啊?

void halSpiReadBurstReg(INT8U addr, INT8U *buffer, INT8U count)

    INT8U i,temp;
        temp = addr | READ_BURST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要读的配置寄存器地址和读命令
    CSN_0;
    while (GDO0);
        SpiTxRxByte(temp);
    for (i = 0; i < count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buffer = SpiTxRxByte(0);
    }
    CSN_1;

网友A:
re

buffer相当于*(buffer + i)

C的数组和指针有时是混用的。

网友B:
数组名就是“指针”,只不过其值不可变——即常量指针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解释

有点明白了,但我对这条程序看得不太懂,在开始时候声明了一个单字节指针*buffer,但后面却突然来了个数组buffer,请问这是怎样变出来的啊?

还有,如果要使用数组,为什么在声明时不直接定义int8u buffer啊?但它在声明时却定义了一个指针

网友C:
Re

如果把这个程序改成这样是不是觉得就正常了?

void halSpiReadBurstReg(INT8U addr, INT8U buffer[], INT8U count)

    INT8U i,temp;
        temp = addr | READ_BURST;                //写入要读的配置寄存器地址和读命令
    CSN_0;
    while (GDO0);
        SpiTxRxByte(temp);
    for (i = 0; i < count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buffer = SpiTxRxByte(0);
    }
    CSN_1;

可以在函数体内调用sizeof(Buffer),它的值是一个指针的大小.而不是整个数组的大小.因为实际处理时就是把int Buffer[]转换成了 int *Buffer.
上面说了.指针和数组是可以混用

楼主:
请问int Buffer[]如何等价为 int *Buffer?

int *Buffer也有可能是一个实型变量指针,电脑如何判断它是数组的指针啊?

网友D:
唉,参数传递的是且只能是指针

传递过去的就是首地址

函数声明成void halSpiReadBurstReg(INT8U addr, INT8U buffer[], INT8U count)
或者
void halSpiReadBurstReg(INT8U addr, INT8U *buffer, INT8U count)
那么第二个参数就只能是指针,不是也会被强制转换成所声明类型的指针

声明一个指针*buffer,则调用时只能是用
buffer=数组名
buffer=数组首址
buffer=&数组名

buffer=数组名
buffer=&数组名
buffer=数组名+i

等方式,其实3种不同写法是完全等效的,传递的都是地址

然后用
*buffer=xx;
或buffer[0]=xx;
来修改或取出指针所指向位置的内存单元
上面也是完全等效的

记住:
函数声明时的int *Buffer和程序指令中的*Buffer完全时两个意思

但不管怎么写,数组名就是个指针,同类型下数组名的指针就是&数组名(这是个地址) +i(偏移)

不懂就去看书,仔细研究 书上的每一句话!!!

网友E:
看看我以前这个旧贴:

甚至写成i[buffer]都可以,更甚至3[buffer]都可以~~~相当于buffer[3]。

http://blog.**/computer00/42695/message.asp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