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D卡读写

楼主(2008-06-16):
有谁做过125K ID卡的?
单片机如何读取数据?

楼主:
没有做过ID卡的?

楼主:
还是没有回应?

网友A:
re

125k读卡器做过,卡没做过

网友B:
我做过125KID读卡模块

楼主:
楼上的,可以给我一分读数据的资料吗?

邮:yuki774@163.com

网友C:
我看成是125kByte了,原来是125kHz!有模块,用串口输入。

楼主:
不用模块呢?

楼主:
用硬件将信号转换成方波,

但不知如何译成二进制码

楼主:
不知如何译成对应的卡号

网友A:
re

曼彻斯特码解码就可以了

网友C:
有现成的模块为什么不用?!

都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主。
除非你是做模块的,要不就直接使用模块。做模块也是用现成的IC,电路也不复杂。

楼主:
曼码和那种韦根26/34位一样的吗?

韦根26/34位格式是怎么计算得来的?
卡号才只有十位

网友A:
re

曼码是串码 低时不变 高时突变
韦根是2路的D0 D1有曼码解得的

26,34是带头带尾 奇,偶校验位的。
32是不带的 4BYTE直接
10位是全部的卡号 4BYTE
要输出什么格式 都要自己根据偏移后算的

楼主:
谢了,再研究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