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一台微机与多片8051的RS232串口通信的有关问题

楼主(2008-06-17):
微机作为上位机,8051单片做为下位机,每个单片随时可能要将数据传至上位机。如何保证:如果一片下位机与上位机通信时,其它的下位机等待它们的通信结束后,再向上位发数据?
曾想到用RST针什么的,来表示上位机已被占用。可是它们的电平与单片的不同,如何通知到单片?应当加些什么元件?
希望指教。软件或硬件的方法都可以。多谢谢了。

网友A:
RS232只能一对一通信

多机通信只能用485或can之类的总线

楼主:

谢谢了。通过地址帧,不是可以实现一个上位对多个下位的通信吗?

网友B:
485 + 一个完善的通讯协议

可以参考一下 modbus protocol

网友C:
用 RS232 也可以

只需由 PC 对每个 8051 设备进行轮询即可。

网友D:
LS 只想到一方面,没想到其他的哦

楼主:
除轮询外,还有其它方法吗?

谢谢。除了轮询外,还有其它的方法法吗?
因为是在原系统上扩展,原系统的通信是通过中断响应进行的,所以想多讨教一点,以免乱了套。

网友E:
用rs232 一对多,可能会出现信号匹配问题

网友F:
硬件上需要做手脚...多个单片机的232输出信号接在一起,会

可以考虑用二极管来做一个232端的或电路……

网友G:
00说的是

楼主:
轮询或硬件做手脚都是好办法

谢谢大家的帮助。轮询或硬件做手脚都是好办法。
硬件做手脚时,RTS针什么的引入下位,+9V通过7805可变+5V,适用于单片,-9V做何转换成0V呢?还是我考虑错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