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是否有带液晶驱动电路的单片机

楼主(2008-06-17):
打算用单片机和玻璃的那种液晶显示数据。请问有没有满足这种要求的单片机?我本来用的是1602,不知道上面的方案能不能降低成本。
谢谢

网友A:
带液晶驱动的单片机很多

几乎每家都有。看你的液晶多大,点划数或者点阵数多少了。

网友B:
我司提供另一种思路,液晶直接提供单片机的总线接口

解决方案1;总线型液晶显示器

网友B:
解决方案2:智能型液晶显示器

网友C:
很多单片机都有液晶驱动口

网友D:
这个产品好

这个产品好,需不需要单片机做底层的图形驱动程序?不知道价格如何?5"的价格大概是多少?

网友E:
xcfu的产品没有任何意义

差不多就是个液晶模块。
至于楼主要找的那样单片机有很多,PIC,HOLTEK等。
其实价格上面都没有很多优势。

网友F:
" 解决方案2:智能型液晶显示器"是什么价?

网友G:
s3f9488

网友H:
msp430系列

msp430系列

网友:
买个现成的触摸屏不可以吗

网友I:
有IC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