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查找栏里的内容怎么清除

楼主(2008-06-18):
keil查找栏里的内容怎么清除,每次查找完之后,都记录再那里了,google搜索栏可以用选中+delete来完成,不知道keil里怎么删

网友A:
搜索一个空格?

楼主:
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在搜索栏再多出一个查找内容,那就是空

网友B:
关掉keil,再重新启动一遍kei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