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C89LE516RD+的下载问题

楼主(2008-06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我跟你探讨这个问题

stc89c58rd+  用了几百片 下载没有问题

le的就不知道了

1.你的电脑上使用的下载软件更新到最新
2.换一台电脑试一试
3.波特率用低一点

你做了多少个样机? 都下载不下去?还是怎末个情况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