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板老化问题

楼主(2008-06-19):
最近公司的机器出现这样的情况,请大家出出注意。谢谢!!!
机器出现故障,售后人员到现场去,判定是电路板主板的原因,更换后现象消除了。但把主板返回到公司,还是同一块电路板回来后安装到其他机器上,经反复验证都没发现和现场一样的故障,但是装到新机器又怕有故障。针对这个情况班子回来后应怎样判定电路板的好坏呢?

网友A:
线路板是否有接插件,可能会有接触不良现象

线路板是否有接插件,可能会有接触不良现象。我的产品也有此现象,现场震动是否厉害,元器件有无虚焊。

楼主:
回答,谢谢

有接插件;现场没震动。用了好几年的机器出现这个故障,出现了后这个电路板还用吗?

网友B:
你自己的东西,好坏你自己判断最清楚呀

网友C:
可能性太多,说不清

网友D:
做产品不能抱有侥幸心理

 如果没有找到原因,板子绝对不要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