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hile(i--)延时多长时间?

楼主(2008-06-20):
void delay(i)
{
  while(i--);
}
请问延时多长时间?

网友A:
没多大意思

这种延迟只需个大概就行
要想精确还得用定时器

网友B:
不同的平台是不同的

网友C:
直接模拟运行,看运行时间

都现代社会了,怎么还有人再用石器?

楼主:
怎么模拟运行

请问在KEIL下怎么模拟运行?

网友D:
KEIL C51可先设晶振频率(如12M),编译后,仿真

单步或断点运行,看SEC时间

网友E:
怎样计算延时

这个要分具体的情况,你用的单片机系统不一样,振荡频率不一样,能够延时的时间也不一样。你可以把它放到keil软件中编译,得到汇编程序后在来计算。

网友F:
这好像叫做“绳结纪事”

原始人类没有文字时会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记事,方便——不过经常会出错。

网友G:
跟系统时钟有关系,跟晶振有关系.

网友H(2015-05-22):
2*i*T+5*T,T为机器周期,i为unsigned char型,51是这样的